[电源] 拆个原厂车载充气泵

楼主(2019-03-16):
现在很多新车都不配备胎了,有些配了备胎也不给胎加好气。
这个气泵加一个补胎液就代替备胎了。

几颗螺丝,拆开就这样。气缸顶上的那颗铜螺丝是自动泄压阀
不知道设定的值是多少,表上面最大到6bar。

做工中规中钜,用料都还可以,支架也是铝合金的就好了。
气缸尺寸很足,和550电机差不多大的直径,
之前拆过优利特的那个圆圆的像轮胎的那款,气缸直径小手指那么大一点。

难得的铝合金气缸,见过太多的是直接铁皮冲压的,或是锌合金的。

尼龙大齿轮,尼龙连杆,尼龙活塞。曲轴两头有滚针。

550电机,上面打印的标是 hong yang

正负极之间有三个电子原件,一个是47uf电容,其余两个不知道。

这里有块盖板,拆开后能看到开关,放气按钮,
ps:看到气压表上的线没有,这个表是带照明灯的。

按钮和马达的接触都是插接件,金灿灿的,对比焊接的,这个要方便拆解些吧。

马达风扇前面的   进气罩,也是这充气系统唯一的进气通道(这里是不是可以加装个空滤呢)

附送的四个嘴:
第一个是用自行车的法嘴的,
第二个是打游泳圈啊,充气玩具啊,气球的,
第三个是打球类的,篮球,足球
那么问题来了,最下面一个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希望知道的朋友说说

网友:
这个是雅迪原厂吗

网友:
这个是那个牌子原厂吗?有卖的吗

网友:
最底下那个疑似放气用的或者说是用来吹尘用的接口???

网友:
做工蛮好的!

网友:
用料看上去不错,小齿轮用金属的材质,可以避免扫齿故障。电机上另外两个元器件,很可能是压敏电阻,减小电刷给车载设备带来的干扰。

楼主:
这是拆的另外一个品牌的,这个支架个气缸都是锌合金的。

楼主:
这个连杆是金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连杆是金属的

一样一样的,拆了开关跟气压表用,扔了,买保险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一样的,拆了开关跟气压表用,扔了,买保险送的。

你拆开来看下吧,才不一样,我前前后后收了不下10个,就才这两个好点,过两天还有两个到货,到时再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拆开来看下吧,才不一样,我前前后后收了不下10个,就才这两个好点,过两天还有两个到货,到时再拆 ...

这个波兰的还没拆

楼主:
那个一样的咋不上图了呢

网友(2020-05-04):
通用原厂闲鱼有卖

网友:
买了一个扔车里,十年了,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