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点焊机能焊电池吗

楼主(2019-03-16):
公司里有台移动点焊机,是焊钢板用的,不知道能不能焊电池,能焊的话该怎样改装,用多大电流,望大师指点

网友:
可以调整电流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要不寄过来我帮你试试

网友:
两个调节旋钮从小开始测试,左边是档位吧,1最小的吧,点焊电池应该够了。时间旋钮单位应该是秒吧,0.7也够了。不懂瞎猜的,这个没说明书,只能实际操作才知道。

网友:
需要加时间控制器

网友:
电阻焊就可以。

网友:
如果该焊机能正常工作,焊接电池时参数要调节好,要焊电极的一侧,千万不要正负极顶着焊要BOOM的。焊极可能不适合,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