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缩水王?拆三贱客路由器TL-WR842N 4.4

楼主(2019-03-16):
淘汰下来的路由器,把极路由3刷成B50,只用无线相当于千兆路由器了,这个TP的就闲置下来了,今天拆开看看吧。

螺丝拧下来,外壳用的卡扣的,不是很好拆,要用长撬棒拆,废了一会功夫。

主板就那么点大,感觉壳子还能再小点。

看下背面,光秃秃的。

QCA9533-AL3A   550MHz
25Q80BVS1G winbond华邦SPI存储器 1MB
A3S64D40GTP-50 Zentel力积DDR SDRAM内存 8MB
1M+8M,不硬改没得玩,也不值得折腾,装好吃灰去。

End

网友A:
我宿舍里就用这个,版本就没注意,2-3个人还行

网友B:
tp三贱客都是缩水王,真不明白为什么价格高销量还大

网友C:
好歹还能硬改

网友D:
那个8865G版现在还有在卖,都是坑爹,还没K2P时我用2年8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宿舍里就用这个,版本就没注意,2-3个人还行

几个人用用也够了,连的人多了延时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三贱客都是缩水王,真不明白为什么价格高销量还大

没办法,三贱客都是一家的,销量自然不会低,一搜索当然排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8865G版现在还有在卖,都是坑爹,还没K2P时我用2年886

懂的人不买,买的人不懂。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还能硬改

就没有不能硬改的吧。

网友(2020-09-20):
引用 楼主:
就没有不能硬改的吧。

我在用那种集成了ram和rom的方案,没有可玩性.稳定倒是很稳定.用了5年没死过机.没掉过线.就是只有百兆,速度慢了点.

网友:
太老了以前硬改过这个型号,qca9533其实挺热的

网友(2022-08-26):
1M的不值得折腾,装好吃灰去。

网友:
连多了i机器下降的厉害

网友:
我现在还用着呢,回复就用的这个,很多年了还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