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台达电源输出12V改24V 新人求教

楼主(2019-03-16):
(无正文)

网友:
如果你懂电路原理的话,就很好改,需要更换输出电容为耐压30v以上的,还有要调整TL431的上偏电阻和下偏电阻使输出电压稳定在24v!但是改完可能出现带载轻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重绕变压器!总之,该起来比较复杂!还有一种简单的改法,淘宝一块DC-DC升压模块,直接接在电源输出端,调整模块上的电位器使电压为24v即可!

网友A:
主要看什么芯片,坛里头有大师改是源的贴子,图文并茂,看后小白也会改

网友B:
啥都没有,还要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什么芯片,坛里头有大师改是源的贴子,图文并茂,看后小白也会改

芯片 DNA1002+UC3843B 图不知道为什么没上传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怎么样才能输出24V 看的我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没有,还要隐藏?

第一次发帖 图没上成功

网友:
拆一个稳压管,改一个电压检测电阻

网友:
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