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1买了个电动车充电器,有一个元件好像炸了,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9-03-16):
优惠购里买的。这个NCT是什么元件?

网友A:
明显旧货,灰都不带清理一下的,直接退货

网友:
负温热敏,如果你不嫌插上冒下火花的话可以直接短路

网友:
装个5W2.2欧电阻或NTC均可,这个电阻其实是电容的充电负载电阻,可以降低电容充电电流,减小对电容极板,以及整流二极管和保险丝的损伤。

网友:
是NTC,
丝印居然都标错了。
就是电流大了,它就能相当于断开AC220
不怕死的话,跳过它直接接也行。

网友:
涌流抑制用的,可以直接短路但插头容易打火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你直接把这个拆机图发给客服,客服就会让你申请退款不退货,你白得一个充电器。如果客服不同意,你就威胁要去工商那举报他们,他们必会给你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你直接把这个拆机图发给客服,客服就会让你申请退款不退货,你白得一个充电器。如果客服不同 ...

嗯  我已经给他发过去了,说是仓库发错了,再给我补发一个,这个也不用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你直接把这个拆机图发给客服,客服就会让你申请退款不退货,你白得一个充电器。如果客服不同 ...

这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办法,等新的来了再拆开,然后继续,然后你就会有无数个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已经给他发过去了,说是仓库发错了,再给我补发一个,这个也不用退货了。 ...

我上次买了一个,回来拆开发现里面有个二极管脚断了,图片发给客服客服说发错了要给我退款,我让重新给我发一个,结果重新发的那个收到了拆开一看,比第一次的那个还烂,里面铜箔有几处都烧断了是修过的,部分元件的脚锈蚀严重,想想还是算了,以后再也不买这种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旧货,灰都不带清理一下的,直接退货

直接退款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这种买回来当配件不就得了,我买了两个,有个维宝的感觉还可以。大街上电瓶车配件那买的也不会好哪去的

网友:
上面丝印已经很清楚标示为“NTC"了,就是负温度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小,这是用来防涌浪冲击的,刚开始上电时,该电阻温度较低,电阻较大,减小对电容的充电电流。电流流过该电阻时,温度会慢慢变高,阻值会慢慢减小,NTC功耗也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