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拆GT58甲醛检测仪,并进行简单测试

楼主(2019-03-16):
以前买了个甲醛测试仪,没怎么用,今天翻出来拆开看看,并进行简单测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外观

侧面电源开关

侧面清零键,这个按键可以进行相对测量

电路板

主芯片,打磨了

存储器,难道还有固件吗、

电源管理芯片

三极管、二极管

甲醛传感器及蜂鸣器

始简单测试,把检测放到窗台边上,开机,这个检测仪开机强制200秒倒计时预热,等200以后,全部显示0

把检测仪放在洗干净的正林瓜子壶中,盖上盖子密封3分钟,可以看到甲醛为0,有机化合物为0.009

然后加入很微量的甲醛,盖上盖子密封,过几分钟待读数稳定,可以看到红灯亮了,说明甲醛已经超标,根据国家标准,大于0.1就超标,说明这个东西对于甲醛还是有反应的,至于准不准由于没有更准的仪器测量就不知道了,不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中央台前几天还看了个节目,一千以下的一个准的也没有,测得都是淘宝京东销量靠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央台前几天还看了个节目,一千以下的一个准的也没有,测得都是淘宝京东销量靠前的 ...

标定过的攀藤模块+测试板是准的,只是没外壳,半成品,成本差不多400块

网友:
哈哈,不用准确,大致判断一下程度就行了

网友:
你放点切碎的香菜 葱 之类的进去试试

网友:
老站有大神测试过,好像对酒精更敏感,它测出来的是挥发物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