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285G的潜力

楼主(2019-03-16):
近日用网件JNR3210自行硬改了一个285G,300M的光宽带,测下载速度为39.6M,好象还不错

到底285G有多大的潜力?

网友:
磊科的285还是不错的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用

网友:
一台电脑的并发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应该在多终端的实际环境中开启qos的情况下观察负载能力

网友:
你怎么硬改它都还是网件,不是磊科

网友(2019-06-12):
前面好像有人测过可以承载大概600-800M的宽带,具体多少忘记了。

网友:
你QOS开了没?我的开了QOS只能带 200M多点,在高就不行了

网友:
WIFI最高能跑多少

网友A:
我那个是用788改的,给出租房用相当好使啊!

网友B(2020-12-05):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用788改的,给出租房用相当好使啊!

你好,我也在网上买了一台788改造的285G。但,奇怪的是我就是不会弄连接外网。你能教教我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在网上买了一台788改造的285G。但,奇怪的是我就是不会弄连接外网。你能教教我不? ...

登陆后选一下就行了,你是猫拨号还是路由器拨号先搞清楚,我的用了两年了,你要不问我都把它忘了,相当稳定啊!

网友C:
楼主硬改的会不会有web管理页面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登陆后选一下就行了,你是猫拨号还是路由器拨号先搞清楚,我的用了两年了,你要不问我都把它忘了,相当稳 ...

师傅,请您你能否详细述说一下吗?另,我用的是宽带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登陆后选一下就行了,你是猫拨号还是路由器拨号先搞清楚,我的用了两年了,你要不问我都把它忘了,相当稳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用788改的,给出租房用相当好使啊!

因为我是在网上跟网友买的。因此,我现在是用海南省电信宽带猫。而这个路由器却是大陆的WAN的设置。请问我应该如何搞才能上网。

这是我的电信宽带用户名及小米路由器上网的信息

网友:
会不会有web管理页面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
楼上,788改的285G,端口是反转的。那个wan口其实是lan口。真正的WAN口是另外一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硬改的会不会有web管理页面打不开的情况

已经一年没登陆了,不知道能不能打开,网络一直能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是在网上跟网友买的。因此,我现在是用海南省电信宽带猫。而这个路由器却是大陆的WAN的设置。请问我 ...

猫拨号的话就选动态IP,自己用的话qos里面不用设置,猫的网线插到路由器的lan4,然后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拨号的话就选动态IP,自己用的话qos里面不用设置,猫的网线插到路由器的lan4,然后就不管了 ...

猫的网线我是照买时卖主交待的搞的。LAN4口是WAN口。但,我还是搞不了?

还有,

这儿我应该选哪个WAN口设置?pppoe用户?还是。。。。。。。但,我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你所说的“动态IP”呀?

网友:
我的是160331固件.http://pan.baidu.com/s/1gf99QNL
你进光猫里看看。路由有没有获取IP?是不是关闭了DHCP?或者用静态IP:192.168.1.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