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解电脑硬盘 西数蓝盘 WesternDigital WD3200AAJS

楼主(2019-03-16):
电脑硬盘录监控,结果罢工了,打开看看。

这个是铭牌 WesternDigital WD3200AAJS

这个是铭牌 WesternDigital WD3200AAJS

这个是大小,西数的。

WesternDigital WD3200AAJS

WesternDigital WD3200AAJS

这个是背面。
这个是线路板。
这个是内部结构。
写数据的针。
这个比光盘厚,看上去差不多的就是存储介质了。高科技,还真是不懂。
比光盘要厚。感觉是金属。
里面有强磁铁。
这个是硬盘电机,可惜拆不掉,做个风扇应该可以的。

网友A:
看上去没有物理坏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没有物理坏道啊?

都拆了就不用看了,反正也不能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拆了就不用看了,反正也不能复原。

录相机不能识别了,我打开后发现线路板很脏,我推测有可能是线路板触点氧化了,擦下就好了。只是已经打开了。

网友C:
不是里面有磁铁吗啊? 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D:
总想找一个拆开看看,一直没淘到便宜的。

网友E:
听说里面的磁铁比较强,改天拆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想找一个拆开看看,一直没淘到便宜的。

可以去废品站瞅瞅,反正就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里面有磁铁吗啊? 怎么没有看到

第五张白色的那个就是磁铁。

网友:
320G  台机硬盘,用了时间长了,未免会发生故障。再说这种小硬盘也无维修必要,。。。

网友:
我有个坏的80G,准备开天灵盖

网友:
拆了2个,下了磁铁用

网友:
也许你擦擦那几个触点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里面的磁铁比较强,改天拆来看看

我有你要不?

网友:
这玩意我都拆了好几个了

网友:
都拆了就不用看了,反正也不能复原

网友:
硬盘电机改风扇,脑洞开的不小~~7200转,我想问你用啥材料做扇叶,咋做动平衡?

网友:
一堆好硬盘,躺着接灰,改天也拆一个看看

网友:
就这么拆掉太可惜了吧
西数硬盘最好修了, 有维修软件,让硬盘走一遍“自校准”,一个晚上基本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