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入坑了,求教电脑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16):
前几天淘了一个小机箱,做工还不错,可就是电源的噪音有点大,万能的坛友有好的静音风扇推荐吗?风扇尺寸是4020的

网友A:
换个DC-ATX电源模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DC-ATX电源模块就行

嗯,找找看,刚好手上有一个戴尔150W的电源

网友B:
接个电阻串联就行

网友:
超频三、建准、台达、AVC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电阻串联就行

不行啊,声音小了,可电源发烫

网友:
这种电源,风扇转速肯定高。

网友:
风扇缺油,拆来加点油就好了

网友:
找个滚珠轴承风扇换上,就好多了。

网友C:
根本问题还是CPU功耗太高,加上电源体积太小,如果风扇转速降低,很容易导致电源热量堆积严重。所以还是考虑换一个低功耗平台才是正道,比如AMD 速龙200GE,仅仅35WTDP,实测cpu满载功耗都不到50W,全新盒装原包也才350元左右,是小机箱的最佳选择。H61的1155平台实在太老了,连sata3.0和USB3.0都不支持,更别说M2硬盘接口等最新功能了,而且现在主板被二手商把价格炒得很高,其实完全不值售价,真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网友:
电源风扇加两个二级管,降电压,风速慢了,就不乱了,就是电源可能会有些热,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团棉花,把耳朵堵上立马见效。。。。

网友D:
不一定是风扇轴承造成的噪音 有可能是风道有某些比较薄的零件或者结构造成啸声 造成气流震动缝隙越少 声音越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风扇轴承造成的噪音 有可能是风道有某些比较薄的零件或者结构造成啸声 造成气流震动缝隙越少 声音 ...

专家,电源在外面声音还好,装到机箱里面声音大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问题还是CPU功耗太高,加上电源体积太小,如果风扇转速降低,很容易导致电源热量堆积严重。所以还是考 ...

只有机箱是现淘的,其它的都是以前淘汰的

网友:
最终你会发现不管换什么风扇都一样有噪音,我试过十几种风扇,尺寸小的噪音都大,要么散热不行,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你这机器功耗还不小,换DC-DC模块功率都不一定够,要么死贵。自己会动手的可以自己做一个,买个模块估计抵得上你的CPU钱了。要么你把电源拆开,用个大直径的风扇对着散热片吹,烤机看看稳不稳定,稳定就没问题。另外你也可以试试服务器电源,不过要自己改接线,我用过几个惠普的噪音都不大,不过二手电源看人品

网友:
另外说一句,风扇尺寸最好大于8CM,否则基本噪音问题无解,我特地买了一堆风扇来测试,含油的不含油的都试过,没什么太大差别,而且风扇长期积灰尘以后噪音也会变大,现在真恨不得全改成水冷的,至少清理方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电源在外面声音还好,装到机箱里面声音大了好多

这是噪音共振的问题。噪音共振的问题不好解决,风扇造成的机械振动、风道形成的气流振动等因素在机箱内产生的共振,都是这种噪音的根源。

网友:
静音的电源风扇的话,推荐AVC和Nidec的,不差钱的话上猫头鹰的工业风扇也可以,
超频三我不推荐,这种地方用容易坏,而且可选择的尺寸并不多

建准、台达不是太推荐,一般这个尺寸的都是0.8A以上那种,全速状态下声音很大,
除非需要的是要长寿命、高转速大风压的,选建准和台达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机箱是现淘的,其它的都是以前淘汰的

实话说,此CPU及平台真不应该用在这个小机箱里边,散热难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