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使用多年的微型小电饭煲是不是要挂了?

楼主(2019-03-16):
    最近发现小电饭煲做的饭有点夹生,是不是该挂了?有无办法令其继续发挥余热?能否在使用方法上使加热的时间稍长一点

网友:
这种情况故障点:发热盘和内胆接触不好,常见发热盘变形,有些是内胆变形,这种一般建议换新。另一种是发热盘中间的磁钢老化,更换磁钢后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夹生饭?加热不足引起?微调双金属片如何

网友:
发热盘中间的那个圆形的东东,是控制跳闸温度的,里面有一磁片,居里温度约105度,超过这温度就会跳闸。夹生饭,一般是这个温度变低了,换上一个刘好。

网友:
磁钢换一个就好,以前开维修店,换了很多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