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成本自制家庭实用电子设备系列之二:和我一起用STC15做PM2.5检测仪

楼主(2019-03-16):
这个帖子本来是发布在老版的数码之家论坛里的,但我看好象大家都转移到这边来了,所以后面在这里更新吧。
原贴地址:
低成本自制家庭实用电子设备系列之一:和我一起用STC15单片机做万用低压烙铁控制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1193
低成本自制家庭实用电子设备系列之二:和我一起用STC15单片机做PM2.5检测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63076

由于好几个朋友觉得数码管的屏看起来太LOW了,所以更新为0.96寸OLED的屏吧,看起来好象是要好看一些。

老版数码管显示的:

新版OLED屏的

下面我开始一步一步给大家讲解如何制作这个小东东。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A:
这个打印机多少钱?

楼主:
电路板还是用的万用电路板,这个在原来的两个帖子里已经介绍得比较详细了,所以这里就简单地介绍一下了。
正面

背面

这块板子的电路图和BOM如下:
电路图:
PCB文件:

外壳的3D打印文件如下:

外壳打印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上盖:
下盖:
天线:
面板:
这个有洞的是数码管的面板,还有一个文件是OLED的面板,长的样子和上面这个差不多,但没有旁边那个小洞。

楼主:
需要的配件如下:
攀滕PMS5003  颗粒物浓度检测模块
DHT11温湿度检测模块
MICRO USB   TP4056充电板

2A升压板 DC-DC升压模块 输入2/24V升5/9/12/28V可调
7*7MM 自锁开关 六脚

18650电池一个

6*6*15(长柄)按键开关一只(做OLED屏的可以不需要这个按键)

楼主:
元件配齐之后,我们先来把线路板焊好。
线路板只需要焊电路图上红色圈好的元件即可,很少的元件。
焊好后的线路板如下:
正面:
反面:

网友:
谢谢分享,设备专业,技术更专业!

网友:
正在现场实况直播

网友:
搬凳看现场直播!

楼主:
线路板焊好之后,各个模块总装的接线图如下图所示,如果看不清楚,想看放大版的请下载PDF格式。自锁开关处的接线实在无法表达清楚,反正接好之后,如果自锁开关开着,可以充电,如果自锁开关开着,开始给检测仪供电之后,TP4056的那根线就和电池断开了,也就是说,在使用状态下不能充电。大家用万用表量量自锁开关的引脚,然后自己想一想就明白了。

空气质量检测仪接线图PDF版

网友B:
外壳再精细化一些搞个大屏再加点儿闹钟之类的功能都能出套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印机多少钱?

打印机前两年买的,近90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再精细化一些搞个大屏再加点儿闹钟之类的功能都能出套件了~

这个板子加串口屏,再加上闹钟、WIFI对时功能什么的也是很容易的事,只不过线路可能需要微调一下,换STC另外一种单片机就搞定了。现在就暂时这么着吧,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机前两年买的,近900元吧。

多少的误差

楼主:
先把OLED屏的固件发出来,如果后面感兴趣的人多再发布源程序。

楼主:
误差不知道多少,反正打印的效果只能说可以用,离很好还差一些距离。

网友(2020-03-07):
又见大神,摩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