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汽车电瓶修复充电器

楼主(2019-03-16):
这是一个汽车充电器,来自某宝。充电功能简单,[
大家看看修复电瓶是啥原理,有没有实际作用。

楼主:
这是卖家说的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比我那个老式的强。

网友A:
充电期间负压脉冲间隔放电,防止极板老化。
美国70年代技术,没有修复功能。
关于铅酸电池可以去电源论坛潜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期间负压脉冲间隔放电,防止极板老化。
美国70年代技术,没有修复功能。
关于铅酸电池可以去电源论坛潜 ...

电源论坛在哪里?

网友:
买过同家同款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其实铅酸电池寿命长短和质量,使用环境,充放电电流大小都有一定影响,但到了极限再怎么折腾都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论坛在哪里?

dianyuan

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论坛在哪里?

在哪里 ,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 ,去学习一下

我教你,有一点点用 但又基本扯蛋

网友:
感觉质量很不错
多少钱呢

网友:
用这个修复基本是扯,原来本地有南方人将电池的极板拆除往上刷铅能用段时间,也许那个才叫修复吧

网友:
修复不就是充下电~~~~反正电池是消耗品,想用久点平时就多维护,别亏电

网友:
脉冲冲击法,把极板上的氧化物冲击下,增加极板和电解液的接触面积,所以卖家要你看电池修复时烫不烫,烫就是极板弯曲后有部分短路了,修也没鸟用了,建议扔掉了。如果只是馈电和极板表面氧化,或许还可以救一下。

网友(2020-03-11):
怎么没有看到放电管?背后的贴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