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俺的台灯的灯泡坏了呢......怎么买新的呢???

楼主(2019-03-16):
俺的台灯的灯泡坏了呢......怎么买新的呢???

俺呢是个文盲.......

还请各位大师们多多指教呢......

修还是不修呢?????
感觉买个灯还便宜些呢.......

(论坛时间慢了将近一天了呢.....)

俺的台灯的灯泡坏了呢......怎么买新的呢???

网友A:
 送你1个灯管,来广州自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你1个灯管,来广州自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鸟人好.......

你的灯管是新的吗?

应该不是二手的把?

网友:
改LED灯板吧,

网友B:
护眼灯管应该是这样的(如图),二针11W的尺寸在图上有注明。买一根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直接换新台灯。。。

网友C:
拿着灯管去超市找,一样大小的就可以,这个都是标准化的东西。

网友:
当然是去TB上找

网友:
回去到家里跟你老爸说明下,你老爸会给你零用钱的。

网友D:
11W【瓦】的灯管。。。

网友:
超市里有得卖

网友:
拆了,改成LED

网友:
卸下灯管,楼下五金店10元左右,大一点超市贵一些。实在找不到相同可以用比这个小点的功率代替,前提是接口能插上。

网友:
换灯管,超市或者五金店应该有卖,能插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护眼灯管应该是这样的(如图),二针11W的尺寸在图上有注明。买一根也就十几块钱。 ...

亲爱的大师:

      问下: 是买哪种的呢?  有带启辉器的......还有不带启辉器......

      是不是还要看下荧光灯里面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着灯管去超市找,一样大小的就可以,这个都是标准化的东西。

亲爱的大师:

      问下: 是买哪种的呢?  有带启辉器的......还有不带启辉器......

      是不是还要看下荧光灯里面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呢???

楼主:
亲爱的大师:

      问下: 是买哪种的呢?  有带启辉器的......还有不带启辉器......

      是不是还要看下荧光灯里面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W【瓦】的灯管。。。

亲爱的大师:

      问下: 是买哪种的呢?  有带启辉器的......还有不带启辉器......

      是不是还要看下荧光灯里面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
你这个灯是电子镇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