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S9018三极管的使用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03-16):
想用NPN型三级管S9018的开关功能驱动另一个芯片(TPS2812),三极管的电路图如下,OUT+接10V电源,PA6为单片机的3.3V信号端,三个电阻均为10k,三极管的E极为输出。
遇到的问题的问题是,当PA6有高电平信号,三极管导通后,E极的输出电压只有2.6V左右,原理上讲不是应该输出10V吗?求大神指教。
另外我将R15去掉,或是将R14的电阻减小到2k,依然还是这个问题。
难道是NPN型三极管不能这样使用,需要换成PNP型的?

网友:
什么原理上能10v呢

楼主:
驱动后级的芯片需要较高的电压,而且就算我将OUT+换成5V,输出依然是2.6V左右

网友:
建议查查三极管的开关接法

网友A:
整个图就是个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图就是个错误的,

求给个正确的图?

网友B:
用P结管吧,

N结的输出只会比B电压低一个结电压,所以输出2V多是对的;或许用MOS也可以;还有你用错管了,这种场合用过用9014或8050.

9018是超高频管,功率小。

网友:
低端驱动用NPN,高端用PNP,换用PNP就能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结管吧,

N结的输出只会比B电压低一个结电压,所以输出2V多是对的;或许用MOS也可以;还有你用错管了, ...

改成这个样子对吗?另外哪种PNP的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和9018相当,求指教

网友:
9018是高频小功率三极管, 小时候做无线话筒用过, 楼主你的应用是开关管, 用9018不合适。。。随手搜到一张图, 楼主参考下

再送一张图:npn和pnp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这个样子对吗?另外哪种PNP的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和9018相当,求指教

...

R14不去掉输出怎么都是5V,用P管MCU要开漏,C极输出要倒反相
TPS2812逻辑输入没电流的,10V电源阈值5.8V,MCU接个N管反相推就行了

网友:
硅三极管b极比e极高0.6-0.7V压降,这是铁律。3.3-0.6=2.6很正常啊!!!又是一个用三极管当做开关管用的,唉,!!!自从有了场效应管,三极管就很少有当开关管用的了。场效应管,高低电平驱动,导通几乎没有压降,最适合你这个电路了,唉!!!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吧,可以输出9V多的电压,小电流

网友C:
要10v电压,驱动M0S管,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10v电压,驱动M0S管,是吧?

驱动mos驱动器TPS2812,大概6V以上就行

网友:
好奇。为什么不用9014,非要用9018?你是从电视机天线放大器上拆的吗?

网友:
14楼正解!这样才最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mos驱动器TPS2812,大概6V以上就行

是去驱动mos管是吧,TPS2812的逻辑输入电压也有要求的,你10v供电时高电平门限在5.8v,所以你3.3v的单片机IO是驱动不了的,要带个电平转换输出。估计你想用9018也是考虑为了所谓的高速开关性能,跑偏了,14楼的图也没必要,那个图一般是用来提供供电电路Vcc EN切换的,对你的需求来说复杂了。直接3.3v MCU IO 串1k到 一个NPN管 C接10k 拉到10v,10v转换C脚 再到 TPS2812的in,你MCU程序内部PWM反相一下。也不要用9018了,9014 440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去驱动mos管是吧,TPS2812的逻辑输入电压也有要求的,你10v供电时高电平门限在5.8v,所以你3.3v的单片 ...

好像明白了,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