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诺基亚CA-53数据线 改造成苹果数据线

楼主(2019-03-16):
几天前从箱子里找出来的  数年前地摊来的

诺基亚是数据线质量普遍很好 外皮柔韧性极佳

型号

触点镀金

手机端插头

触点同样是镀金

开始拆解  暴力脱衣  翻起包皮 橡胶的 弹性很好

去掉不锈钢支撑外壳

触点是少见的曲线弹性结构  铜制 接触点镀金

触点边上还有一个贴片元件  万用表测量是通的 应该是一个保险

暴力拆下

抽出线材  带编织网和铝箔屏蔽层

线芯质量也很好

拆剩下的一堆垃圾

不能浪费  直接改造成苹果的数据线
没有过程  参考以前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594  三星这线冬天有点发硬 诺基亚这线材质量太好了 冬天也不会发硬

发完

网友A: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B:
线芯是好货,但用久了,你会发现外皮有一天会慢慢地全部碎裂、脱落。还有为啥不把那个苹果的插头接在线上,还留那一大坨塑料干嘛。

网友C:
确实,nokia的线非常好,相反的,苹果的线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看看不说话

说几句吧 别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芯是好货,但用久了,你会发现外皮有一天会慢慢地全部碎裂、脱落。还有为啥不把那个苹果的插头接在线上, ...

这线在我这里得3-4年了 就目前来看 比苹果的原装线强的不是一点点

作为一个轻微外观强迫症患者 直接接线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网友D:
额,说真的,这个NOKIA的线很可能USB头那里的加长部分内部有一个升压板,将电压升压到7V之后输出给手机充电的,你最好是测量清楚电压,因为很多的NOKIA非直接USB输入孔的,都是7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nokia的线非常好,相反的,苹果的线垃圾

苹果的线皮是所谓可降解材料  容易坏  内芯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说真的,这个NOKIA的线很可能USB头那里的加长部分内部有一个升压板,将电压升压到7V之后输出给手机充电 ...

你说的是CA-100C那种升压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6820
这种我量了 是直通的  再说了苹果的闪电头超过6伏就没有输出了 不怕的

网友:
鸡鸭有的线自带升压

网友E:
来晚了,只好手持大哥大围观老刀得得嗖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晚了,只好手持大哥大围观老刀得得嗖嗖

空说无凭 发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线在我这里得3-4年了 就目前来看 比苹果的原装线强的不是一点点

作为一个轻微外观强迫症患者 直接 ...

插电那头带着这么一大坨塑料,增加了重量,会不会导致插头容易松脱呀?不过你喜欢就好。

网友F:
炼金材料都准备要扔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那头带着这么一大坨塑料,增加了重量,会不会导致插头容易松脱呀?不过你喜欢就好。
...

改成你这样我宁愿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炼金材料都准备要扔的样子

已经扔了  只留下了一个贴片保险

网友G:
tpu的线皮,耐磨,比水果的好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tpu的线皮,耐磨,比水果的好n倍,

确实很好 缺点是弹性好 不容易捋直

网友:
接头大塑料头换个小巧点的然后上热熔胶热缩管应该更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你这样我宁愿不改!!

上面那条升压线,是小插头那端 因为泡过水,最近才发现短路了,不得不拆开再接过。原来那个出线保护套也保留了。
        那条短线,只是外层塑胶全碎了,用捆菜的薄膜带裹了一层,两端用热缩管压紧。没想到能上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