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版YAOREA YR1035+电池内阻仪拆机&并附内阻精度测试

楼主(2019-03-16):
耀锐YR1035+电池内阻仪,2019年3月出的最新版,第一眼看到最直观的就是外壳是厂家自己开模的了,购前询问卖家,其称:内阻和电压测试精度再提高了。后立即购入一台玩玩。

隔天就收到了,开箱了:

1035+有纸箱包装了

打开

附有一份纸质说明书

说明书字体太小,看着很吃力,之前用过YR1030和YR1035,界面和操作基本一样的,就没有必要看说明了

测试表笔,也改进了,红黑双色的塑料套管

正负表笔各2个测试针,真正四线测量的内阻表

楼主:
外壳塑料做工一般,不是很精致那种

内阻仪正面

显示屏也大了,46X30mm,观看测试的内阻和电压值更方便

内阻仪背面

顶部的充电插口

顶部航空插座,接测电池内阻夹具用的,放在底部,使用上也比较方便。

楼主:
开始拆开了,

上盖内部照片

液晶显示屏装在小电路板上

上盖塑料面壳

下盖内部照片

主电路板,贴片元件,做工还行

上面所有IC型号全部擦去的

主电路板背面图

锂电池是18650,容量1300MAH,国产货,拿在手上很轻的,几元一节的货色;内阻仪很省电的,以前1030几个月才充电一次。

楼主:
看看关键的吧,内阻仪测内阻的精度测试。 四线精密电阻用高位台表标定过,实际测试各种阻值的电阻看看。

测1毫欧的四线电阻

测10毫欧的四线电阻

测20毫欧的四线电阻

测47毫欧的四线电阻

测100毫欧的四线电阻

测10欧的美国2脚金封电阻

楼主:
手上没有电压基准,借某买家的电压精度测试图。可以看到YR1035+新版内阻仪检测电池的电压,精度也不错的。

自己测试一下,用锂电池1879充电电路,给一节18650锂电池充电,充满电后 用YR1035+内阻仪测试一下,显示电压如下2图,精度确实不错。

网友:
好东西,可惜不经常用,买了俺也是放着吃灰

网友:
确实升级了,外观升级,电池升级,屏幕升级,电路板也重新打板

网友A:
充电口英文印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英文印错了吧

哈哈,这个表不是我做的哦,先声明一下

网友B:
不错,喜欢折腾电池的利器了,什么价?

网友C:
这玩意能测MOS的内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英文印错了吧

这个标签说明厂家根本没有用心,不相信这么多人都没看到错误,还能出货,直接换个标签,总成本不超过2毛

网友D:
好鸡!好鸡!多少大洋抱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鸡!好鸡!多少大洋抱回来的?

202元包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关键的吧,内阻仪测内阻的精度测试。 四线精密电阻用高位台表标定过,实际测试各种阻值的电阻看看。

...

标准电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喜欢折腾电池的利器了,什么价?

202元包邮,只带普通表笔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准电阻不错

不是标准电阻,标准电阻买不起
是经过标定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测MOS的内阻吗

可以的,

网友:
测试精度还是不错,

网友:
玩电池必备啊  卖电池的也几乎人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