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27改的可调电源,最大电流只能输出1.3A。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9-03-16):
带个550电机,最高只能9V 1.3A。电压怎么也上不去。没有负载随便调,接上电机就是这样了

网友A:
是不是恒流没有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恒流没有调试好?

以前还是好的,半个月没开机就这样了,以前接这个电磁炉线圈能上十几A。拆开看焊点看元件都没问题

网友B:
把电压调到5V左右,短接输出,看最大短路电流多少?前提是有恒流功能。

网友C:
这种买了2个改可跳后,也出问题,现在没搞了,  通电有自激不会修扔一边了

网友D:
是不是可调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压调到5V左右,短接输出,看最大短路电流多少?前提是有恒流功能。

还是1.3A,以前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买了2个改可跳后,也出问题,现在没搞了,  通电有自激不会修扔一边了 ...

不靠谱啊,没用几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调电阻坏了?

不清楚这个,调电流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清楚这个,调电流的电阻?

估计是调电流电阻出问题了

这种电压电流调节都是用多圈可调电阻,偏偏国产的质量不过关,经常出问题。调不高还好,遇到可调发神经来个高电压,就要哭了

还是用拨码旋钮的数控可调电源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调电流电阻出问题了

这种电压电流调节都是用多圈可调电阻,偏偏国产的质量不过关,经常出问题。调 ...

这是好的,我刚刚换 新的,换之前上过表检测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靠谱啊,没用几次就不行了

这种改的还是要有技术才行,不懂原理改好后还是有缺陷,现在买了2个睿登模块,再也不改可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的还是要有技术才行,不懂原理改好后还是有缺陷,现在买了2个睿登模块,再也不改可调了 ...

壕啊。粗用买了个那种笔记本电源改的3-24V电源。给555电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壕啊。粗用买了个那种笔记本电源改的3-24V电源。给555电机的

买睿登之前本想买艾默生改的,但是怕技术渣渣炸鸡,想想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估计是电机感性负载的反向电动势问题,加个LC滤波试试

网友F(2019-05-06):
因为tl494改为独立供电,而高压电容所带电量巨大。
当轻载输出时,tl494以低压关断了,高压电容上仍有大量电荷。
因为失去tl494控制所以电源又会工作到自激状态,输出失控。
那么就需要一个器件来在tl494失电时接管控制。
这一步怎么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tl494改为独立供电,而高压电容所带电量巨大。
当轻载输出时,tl494以低压关断了,高压电容上仍有大量 ...

高压电容是哪个电容?是输出滤波电容吗?是的话,改小一些,减小泄放电阻试试

网友:
不带电机,接其它负载,看电流是多少,功率有多大。

网友:
我也搞了个350-27改可调,接了个24v60w直流灯泡就烧了。现在只知道保险烧了,换了个保险还是烧了。不知道里面那些东西坏了。

网友:
494的电源,内部有两个比较器,一个是控制输出电压的,另一个是控制电流,关于输出电流的调节,并不是只有那个康铜丝,还有一个电阻组成分压器,如果这个电阻变质了,也有可能导致输出电流调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