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自己动手给笔记本电池更换电池芯,让老惠普继续奋斗

楼主(2019-03-16):
笔记本已经很老了,惠普的,是我老婆的舅舅淘汰下来的一台电脑,她上大学的时候给她的,后来她工作后就换了新的,淘汰下来了。我自己的笔记本也是惠普的,后来坏掉之后也没有再买新的,就一直用这台老惠普,这台电脑虽然配置已经老掉牙了,但是跑XP还是很流畅了,平常我就拿来弄弄表格,上网看视频。这是这个电脑的配置,重点是这个电脑的内存,我换了一条2G DDR2内存条,系统显示的确实3G的内存。

这台电脑听我对象的舅舅说之前笔记本白屏,送修过一次。我怀疑他送修的时候让修电脑的给动手脚了,原来电脑是2G的内存,但是我拆内存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1G的内存,有可能是修电脑的把2G的内存给换成了1G的,又把BIOS给搞了,所以才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我这样推测是否正确?还请各位高人指点。

好了,言归正传,笔记本的电池早就坏了,一直都不能断电使用,最近整理我那台坏掉的惠普笔记本,才注意到两个电池外观相似,所以就查了查能否更换电池芯的问题,看了很多人都自己动手维修过笔记本电池,我也决定进行一次修复。

电池感觉有胶粘,用刀子化不开,所以就直接把平口螺丝刀用锤子砸进去一点,然后撬开。不能砸进去太多,内部结构不知道什么样子,所以就这样先凑活着一点点弄。

打开后是这个样子,里面有6节 18650电池  品牌是LG的。10.8V,55wh,三节电池组电压11.1v。

取下来之后才发现上面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最后拿烙铁把电池组给拆下来。

因为另一个笔记本也是惠普的,电脑早就坏掉了,就电池还是好的,所以就直接暴力破坏就好了,不需要考虑保护电池的壳子问题。拆完之后发现电池是绿色的,也是LG的18650电池。10.8v,47wh。三节电池组电压10.8v。

因为都是惠普的电池原因? 电路板上的四个接口基本上可以直接对上,需要再引线,只需要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

组装完成后放回去大小刚刚好,就是电池壳不如之前完整了,有很大的缝,自己用胶带使劲粘了粘。

最后就算是完工了,电池焊接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出问题,电池装回去之后不发热,就是笔记本一直识别为电量100%,虽然也显示正在充电。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所以就下了一个电池软件查看了一下电池。

就是这个情况了,换的这个电池也快有10年了,电池也大行,断电之后笔记本可以工作大概40分钟,比之前一分钟都坚持不住好多了。

网友:
运气好没遇到有锁的,有锁的你这样换就锁死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不然锁死你就要哭了。

网友:
敢赌未必输,很不错,我挺你

网友:
我看你把电路板拆下来的时候,还在疑惑,不怕锁死吗?后来看完了,竟然没有锁

网友:
你这保护板断电了没事?

网友:
有些型号的HP主板是有板载内存的,怀疑是不是你的本来有1G板载内存所以显示3G呢?

网友:
32位机,内存只显示3G

网友:
直接拆下来换居然没被锁,厂家良心啊。

网友:
笔记本电池要在不断电的状态下更换,防止锁死。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拆下所有内存开机,看能不能进系统,如果能进系统,再看内存显示是不是1G,如果是,这就是主板集成1G内存,以前有的笔记本就是这样的。关于换电芯,只能说楼主太幸运了,居然遇到断电不锁死的保护板,这个概率很小的。楼主快去买彩票,很有可能中大奖哦!!!

网友:
运气不错,没锁死就好。我换电池都是先把好电池线焊上保护板,再拆旧电池

网友:
早期的笔记本电池 断电 低电压 都不会锁死

网友:
直接拆下来换居然没被锁

网友(2019-06-28):
nec versapro vk26mc-h  不知道这个笔记本的电池有没有保护锁。买的二手本,电池型号pc-vp-bp96也报故障了。想换电芯又不敢搞

网友:
居然没有锁死好神奇

网友:
是的早期的笔记本电池 断电 低电压 都不会锁死

网友:
我的宏基4752g就是断电锁死没法搞了

网友:
居然没被锁。我给联想换电池不小心短路了,火花大放,保护板锁死了,还好后来我破解了,可以外接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