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抚摸党不知道的事~拆解得伟DC750并分析主轴松动原理

楼主(2019-03-16):
很多抚摸党都把骚黄当电动工具的神器,崇拜敬仰。
归根结底,工具是拿来用的,不是供的。

关于主轴松动的问题,在老论坛的本板块,有过会员发帖提问,新的得伟某700系列电钻主轴松动的问题。正巧,我也有一款,也没有保修,就彻底拆开分析一下。

我不是抚摸党,骚黄货我以前只用过瞎牌。对的,也是骚黄,骚得不够。挺好用。

先讲故事:
————————————————————————————————————————————————————————
一天无聊,在咸鱼瞎逛,也是个骚黄APP。一“诚实”卖家出售一台DC750,号称不转,打黑。

售价仅15元。

然后到手,发现卖家不诚信。拆开机子检查,电机新得不成样子,碳刷几乎没有磨损过。焊开开关测试电机完好。
初步怀疑是开关损坏导致不转,然后找了一台炮灰电机,焊上开关,用块牧田电池测试,也是全好。
重新装好再通电,机子什么问题都没有!!!

心情大好,15元搞来一台这么新的得伟。于是花“巨资”到网上定做了一块12V锂电准备将这台DC750作为主力爱宠。

结果,等到一切备齐,悲剧了。

这台机子主轴晃得不成样子……

————————————————————————————————————————————————————————
然后开始剧情:

等拆玩了准备开干了,想起来是不是应该发发帖子。所以第一张就拆爆了。

拆解这种零件一大堆的玩意,准备一个收纳盒是很有必要的。这个盒子我在下面吸了一些强磁,可以让螺丝之类牢固的吸附在盒子里面,避免丢失。

取下波箱,虽然是9.6V设计规格的机子,用的却是775规格的电机,力很大,比那些用18V 550电机的机子要明显有力。

开关的参数做的很保守,9.6-12V,仅仅跨越了一个电池电压规格区间。

电机上的标示,万宝至出品。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大品牌的确不一样,我曾经修过一台牧田的电钻,两台型号完全相同的电钻,一台原装万宝至,另一台换了个隆昌的电机。明显万宝至电机的声音轻,非常好听。至于火花,这台9.6V电机即使在12V锂电的供电模式下,火星依然非常非常的小。如果有条件升级自己的工具,电机不贵,值得投资。

进入正题,敲黑板了。
这是输出主轴

特别放大看一下,和很多国产电钻不同,主轴轴承不是用卡扣箍住的,而是用了一个过盈配合钢圈紧紧固定。
而这个固定钢圈下面的轴承垫圈和轴托的间隙,竟然高达0.8mm左右,导致主轴晃动严重。
从照片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主轴晃动并非因为磨损导致,而是原厂装配就是如此!!!!

这是轴托内侧,一个销键。我层尝试把轴头放在虎钳上面,锤击背面销键以加强配合紧度,但是一点也锤不下去。
不敢太用力尝试,所以放弃。

接下来就是装配回去,找个虎钳固定住波箱外壳,对于装配方便很多

先放上两片锁油垫片,这部分尽量不要加润滑油,这部分油太多的话会影响到扭矩调节的摩擦精度。

再装上刹车销。这是三爪刹车,有些电钻还有四爪刹车

刹车外环是个很有意思的六星环,这种金属和塑料接合的结构,对于降噪很有帮助。

这是刹车珠,和滚动轴承的滚柱一样。

注意装配方式,小柱子要紧靠刹车销的位置

这是扭矩环,这一侧就是扭矩钢珠摩擦的部分。同样的这部分不要刻意加油,加油影响摩擦。

装入外壳,开始有波箱的样子了。

这个就是一级行星齿轮传动部分,三个凸起端是和刹车销结合的。

这是原厂润滑油,我并没有进行加油保养。可以发现,原厂添加的润滑油非常的少,但是运行噪音非常的轻。

装上三颗行星齿轮,一级齿轮的厚度是最大的。

装上一片隔离垫片,一级齿轮组装配完成。

锁上第二片波箱外壳,这里就是2档变速的选择环,采用的是尼龙材质。

装上二级联动的行星齿轮零件

装上三颗齿轮,二级联动齿轮的厚度要比一级的薄一些。

再装上第三级齿轮和外齿轮环。这两级外齿轮环都是尼龙,内齿轮则是金属。

第三级的三颗齿轮是最薄的,不过厚度和国产电钻的主流齿轮厚度差不多。

装上最后一片锁油垫片

扣上电机,波箱齿轮部分装配完毕。

先装入外壳,通电测试一下是否正常运转。

然后锁上外壳,开始装扭矩环模块。

每个孔2颗摩擦钢珠

装上摩擦垫片

装上扭矩弹簧

装上扭矩环,这里有个拆装技巧,所有带扭力环的电钻,不论是前端装配还是后端装配结构的,都将扭矩旋转到最小一档以后拆解。
这时的弹簧张力被释放到最低,利于装配。

锁上两颗螺丝,电钻就装配好了。到头来只是知道了原因,没有解决问题。

总结一下:

得伟的电钻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值得盲目崇拜,像主轴晃动这么严重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产品的功能受限。
和廉价电钻有一些显著的不同支出,罗列一下:
1.支持堵转倒车,当达到一定扭矩堵转,电钻会自动倒车保护电机。
2.夹头支持手紧自锁,可以更好的夹持钻头和批头。
3.外壳材质很棒,不是脆性的塑料材料,可以很好的吸收掉落震动。
4.齿轮配合度极好,波箱声音非常的轻。
5.用料皮实,9.6V规格就直接上775电机,出力极大,拧螺丝的时候,手都不会晃一下,没有那种廉价电钻的起步顿挫感。

网友:
大力敲击我觉得可行

网友:
我也觉得可行,反正敲坏不是我的。

网友A:
“1.支持堵转倒车,当达到一定扭矩堵转,电钻会自动倒车保护电机。”
电钻会自动倒车保护电机是什么意思?电机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支持堵转倒车,当达到一定扭矩堵转,电钻会自动倒车保护电机。”
电钻会自动倒车保护电机是什么意思? ...

是的,会自动反转

网友B:
变速箱里面的轴可以固定的话
可以试试用螺丝把 固定钢圈 压下去

敲 容易弄坏变速箱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速箱里面的轴可以固定的话
可以试试用螺丝把 固定钢圈 压下去

用的是套筒抵住敲的,直接敲一下就把塑料壳体弄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会自动反转

电机为什么会自动反转?如何控制的,什么原理,能解释下吗?
这功能那是相当高级......一般的锂电钻没这个功能

网友C:
12v的钻的夹头都晃,我有米沃奇,博士12v的钻,夹头都晃,18v的没这个问题,

12v的冲击批好, 12v的钻不行,机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为什么会自动反转?如何控制的,什么原理,能解释下吗?
这功能那是相当高级......一般的锂电钻没这个 ...

只知道打滑和自停,自动倒车还是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钻的夹头都晃,我有米沃奇,博士12v的钻,夹头都晃,18v的没这个问题,

12v的冲击批好, 12v的钻不行 ...

不是说12V都晃的,我手中牧田的12V就非常紧密。瞎牌的12V虽然也晃动,但是也没有这个得伟的厉害,手里这个得伟是晃得挺厉害的。

网友(2019-04-18):
前几天我也收了一个,一机一电 60,可惜我的机子  刹车外环那个六星环 已断开为二块了,电池无电。。权当买个盒子了

机子那个“摇头”问题,可以用 6701Z 的薄壁轴承代替后就不会出现 摇头的问题。。

6701Z 轴承(内径 12mm,外径 18MM,厚度 4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知道打滑和自停,自动倒车还是头一次听说

给电机提供一个反向的电动势,即可。

网友C:
12v的钻夹头都晃动,我有博士米沃奇12v都这样,18v就没事,
我猜12v齿轮箱太小,行星结构无法咬合紧,结构决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说12V都晃的,我手中牧田的12V就非常紧密。瞎牌的12V虽然也晃动,但是也没有这个得伟的厉害,手里这 ...

您手上非常紧密的牧田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手上非常紧密的牧田是哪个型号?

牧田的6721,不过早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钻夹头都晃动,我有博士米沃奇12v都这样,18v就没事,
我猜12v齿轮箱太小,行星结构无法咬合紧,结构 ...

其实几档电压的齿轮箱差不多,区别也就初级齿轮是金属还是尼龙的差别。我这台775电机,相比550电机的18v电钻,还是我这台力大。松动位置就在头部轴承,其他都不是松动的影响因素。我发帖之前拆了三四台其他充电钻研究比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田的6721,不过早停产了

就目前在售12v产品,牧田和得伟哪个好?

网友: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拆了,都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网友:
看着塑料齿轮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