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刚入手五块一的电车充

楼主(2019-03-16):
在优惠购看到的链接,手痒了,入了一台

时髦的广告词

这里的疑问:型号是否属于误导消费者?真是的输出功率又应该是多少呢?

散热片不算大,不过还有电风扇呢

指示灯导光柱

板子上看是2016年3月8号生产

5N60和3842

按常规这里应该是358才对,现在成了这个芯片,度娘上也未查到,想来也是个双运放吧。还望坛友解惑。

431

8050

光耦

眼下没什么用,备着吧。

网友:
5块钱包邮   还要啥自行车  可以了

网友:
变压器百分之百是铝线的!

网友:
5头羊包孕,还求什么自行车?

网友:
我想买个12V的,结果找不到5块包邮的12V

网友:
那芯片是专门为电瓶充电设计的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第一次买充电器,以前都是捡来修好用。

网友:
同问谁看到有卖12v的没

网友:
那芯片是专用芯片(或者单片机)现在好像都省了运放了,似乎一个芯片就代替且还具备定时关断功能,前两天拍照手里的充电器,才发现一个瑕疵品,那芯片就一个,肯定不是358,因为取电脚和地线正好跟双运放反着,似乎等于直插改贴片的那意思,而且点两个LED的脚挨着,比如是2和3或者6和7的位置,很有意思,因为字都没了,没法判断,且这个玩意通电就充电,不管你插不插电动车电瓶,始终出58V左右,红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如果不会停的话,电瓶就真完了。所以要求楼主试一下空载,不会遇到我这种情况吧,
你看一看测一测4脚和8脚是否为那芯片的地和供电?接LED的脚是哪几个

网友:
这个价位很不错了

网友A:
从5块钱的角度来看,是值得的,从商品的角度来讲,这是个翻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5块钱的角度来看,是值得的,从商品的角度来讲,这是个翻新货

5块还要啥自行车,不知道js还能赚多少。

网友:
上次还6.8¥呢,赚了

网友:
现在这东西 早就是标准电路了,我捡到好几个,全是好的,个人也不用

楼主:
图右侧的固定孔上端板子裂开,导致铜箔断开

将上层铜箔连通(以上均属商家版权)

附一张合成图

这个元件是什么呢?上电空载量:
①5.045V;②4.981V;③4.938V;④0V;⑤0V;⑥4.991V;⑦0V;⑧0V
实际③、⑥悬空无走线。

网友:
我都难得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右侧的固定孔上端板子裂开,导致铜箔断开

将上层铜箔连通(以上均属商家版权)

断裂的那地方的铜箔是当保险用的,这样直接焊上并不保险,最好把它断开然后焊个保险管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右侧的固定孔上端板子裂开,导致铜箔断开

将上层铜箔连通(以上均属商家版权)

坛友介绍一下,怎样叠加正反两张图?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介绍一下,怎样叠加正反两张图?先谢谢了!

我是用的美图秀秀:拼图——自由拼图——打开图片,加入正面的图,调整大小——添加背面图,调整大小与正面图相适应——点击背面图,弹出选项——调整透明度——调整相对应的位置,基本重叠。OK!
(先用ACDSee把两张图提前处理一下,剪裁合适;再将其中的一幅图旋转方向,与另一张图阴阳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美图秀秀:拼图——自由拼图——打开图片,加入正面的图,调整大小——添加背面图,调整大小与正 ...

非常感谢!我学习一下。这种把正反两张图叠放在一起的方法,很方便判识电路,以及方便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