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只特殊的充电宝 创菲美Trafimet 品牌

楼主(2019-03-16):
一个铝盒子,手感不错,度娘了一下这个商标 创菲美Trafimet 是个做焊接工具的外企,这个估计是赠品

侧面有激光雕刻电池符号(对应内部电池的极性)

usb母头输出

底部

拧掉顶盖上的螺丝,里面可以装4节5号电池,这电池是带来的

东芝电池

顶盖上的电极,正极用的铜柱(片)

底下是弹簧电极

拆下底盖

筒身是个铝型材

拆开顶盖上的电路板

是单面板,

装起来,u表电压5.91v 电压不是很高,新的电池应该是6.4v左右,手机就不插上去了,干电池的电不要浪费,可以放在鼠标里用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一带载 电压就会降了。

网友B:
我已经好久没用过这种1.5的电池了。。。。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带载 电压就会降了。

哪个电池放电过程不会降压,这是干电池,只能应急用用

网友C:
喜得4*1.5AA电池盒一个,usb母头一个。其实有段时间我挺想弄个六串电池盒的,放老家万用表上,这样我就不用找电池了。后来想想算了,一个路由器9V电源比那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好久没用过这种1.5的电池了。。。。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我的鼠标都是aa电池,有充电的,有一次性的,

网友D:
这充电宝很有特色!恭喜老猪又赚到几头东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得4*1.5AA电池盒一个,usb母头一个。其实有段时间我挺想弄个六串电池盒的,放老家万用表上,这样我就不用 ...

家里的工具电源是个问题,一年用一到两次,想用的时候放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充电宝很有特色!恭喜老猪又赚到几头东猪。。。。

这个放在10年前还有用,现在就只能当电池盒用了

网友:
零几年我也做过一个,4AA电池盒内置开关和导线,焊接一个USB接口上去,最简单的手机应急充。到08年的时候,买过一些一节五号电池的手机应急充。

网友:
铝壳好评,竟然没有降压电路

网友:
就是个电池盒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不是标准的充电宝,很可能是给穿戴式防护设备供电的电池盒

网友:
这个品牌听起来好耳熟

网友:
这个充电宝有点个性啊。。

网友:
这个是单5号电池充电宝的前代产品?

网友:
做工好,就是太简单了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

网友:
电池盒而已,怎么能叫充电宝?

网友:
这种的好处就是来不及充电时买几节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