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3.5耳机接头做条音频输入线

楼主(2019-03-16):
忽然想起来手里没有成品的3.5接头了,下周要用,为这一个不值得去买,直接找个坏耳机焊接吧。其实焊接的除了不漂亮比成品强多了,至少是铜的,焊接后加热熔胶套热缩管更结实,而且这次是用在网络球机上的,根本看不到外观。既能动动烙铁(要不手痒)又能省两块钱挺好。倒数第二张图是成品的样子,其实好多都是铁的。最后一张所有用到的工具合影。

网友A:
路过,其实,用镀金的没有接触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其实,用镀金的没有接触噪音。

又不是音响发烧,sony的监控云台自带风扇,一个拾音器光风扇声音就够受的了。其他都可以忽略。

楼主:
刚刚发现倒数第二张图弄错了,应该是三段式才对,这样两段的好像不行。

网友B:
把标题看成了耳机线做音频线。再看到力量中的线辣么粗,还是单股铜芯的,心想,什么耳机用这样的线?再回头看标题,原来是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标题看成了耳机线做音频线。再看到力量中的线辣么粗,还是单股铜芯的,心想,什么耳机用这样的线?再回头 ...

其实我也不喜欢中间是单股铜芯的,太硬,可惜多股的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