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unv VS-DA1500交换机拆解

楼主(2019-03-16):
这玩意啊 上一年废品站收的 吃灰好久了 今天翻出来拆一下 然后挂咸鱼上

正脸

背面接口

底部标签

拆开

材料好像是某种铝合金

内部

拆下前后面板

面板背面

拆掉后的

拆下电路板

缓存

螃蟹的8198C 网上有人说能跑千兆

底壳 带个给螃蟹芯片散热的

这大大的啥玩意?没找到任何资料

继电器?

BIOS芯片?

蓝箭头 有空焊盘(阉割版)
红箭头 这里预留了电池的焊盘

没啥了 这玩意扔咸鱼估计没没人看得上

网友:
顶上哪个大黑疙瘩似乎是网变,网变后还有瞬变管抗浪涌这宇视的东西,脱胎自H3C,号称精工制造
这玩意是不是雪亮工程的一个设备?不清楚

网友A:
应该算路由器了。

网友:
这应该是硬VPN,不是路由器也不是交换机,是有些公司做账的时候用的

网友:
废品站收了个24口交换机有够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算路由器了。

何出此言?这玩意又没有WIFI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出此言?这玩意又没有WIFI信号

过去的路由器都没有wifi 我16年买的MSR830-WiNet 千兆智慧路由器就没wifi

网友:
有用的话是个好东西 千兆路由 这种铝壳多数是企业级的

网友:
千兆工业设计,还不错。 就是口少点。。。

网友:
千兆有线路由器,可惜貌似是专用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类似路由器功能的网关设备,不是交换机,常用于公安的视频监控与社会上的监控互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出此言?这玩意又没有WIFI信号

有WAN口和LAN口,可以做地址转换当然算路由器,准确讲是有线路由器。
至于有没有无线,这真只是路由器LAN口上多了个无线扩展模块而已,叫无线路由器。
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网络协议。
我给公司配的几万块的H3C路由器也没有无线,也只有这几个口,多了个串行调试口。

网友B:
有点奇怪,虽然看到了Flash ROM和内存,却没有看到主控CPU,最大的芯片只是一枚交换芯片。可能主控隐藏在这枚大个的网变芯片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虽然看到了Flash ROM和内存,却没有看到主控CPU,最大的芯片只是一枚交换芯片。可能主控隐藏在这 ...

不像啊 网变芯片背面也没有什么过孔 我觉得不可能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吧
有wan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像啊 网变芯片背面也没有什么过孔 我觉得不可能

8198c就是全集成的 一个除了无线其他都有的路由soc

网友:
到底有什么功能,要看里面的配置。
配得好的话,能提供很强的安全性,性能也不弱。
个人觉得它应该是带有某种信息安全隔离的属性,比如数据只许进不许出,或者本身作为安全中继,接收到“社会端”数据后,再独立发起与内网的连接,从而切断外网和内网的联系。

网友C(2019-06-11):
兄弟这个东东卖吗?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东东卖吗?

文化局的东西,

网友:
文化局安装在网吧的东西,刚找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