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哪位大佬分享下慧荣开卡工具SM2246AB_MPR0508A_FWR0605AS

楼主(2019-03-16):
求大佬分享个SM2246AB_MPR0508A_FWR0605AS,初来乍到,没什么积分,谢谢了。

网友A(2019-05-29):
引用 网友B:
拿去吧,请叫我雷锋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9/13868.html

这个是R0411D的固件,不是R0605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0411D的固件,不是R0605AS。。。

地址发一下 我应该可以下载,

网友:
不知道你要哪个

网友C:
求分享MPR0823A版本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分享MPR0823A版本开卡软件。

看看行不行

网友D:
各位大神,请问这些版本的固件,如果是用在2246EN加1153E或1351的组合上,哪个固件更稳定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神,请问这些版本的固件,如果是用在2246EN加1153E或1351的组合上,哪个固件更稳定好用? ...

与你颗粒有关,不同颗粒有不同的适用版本,不是越新越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与你颗粒有关,不同颗粒有不同的适用版本,不是越新越好

哦~ 我用的两片东芝128G TH58TFT0DFKBA8J ,目前刷的固件为: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请问大神,以我现在的颗粒刷哪个版本最合适,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 我用的两片东芝128G TH58TFT0DFKBA8J ,目前刷的固件为: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请问大神,以我 ...

很多版本都支持你这个,P、Q都支持,R应该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一般老颗粒用N1126

新颗粒看情况。如果上两片,配合1351,发热量会比较大。建议你开卡成功后,上CNC壳子、做好导热,上好螺丝再跑RDT或跑圈、测试之类的

目前淘宝卖的那些,上你说的东芝颗粒,不需要做什么改动(1822的板子默认就是Toggle跳线),贴上去直接就能开,唯独开卡软件一定要取消勾选“Sync Mode”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多版本都支持你这个,P、Q都支持,R应该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一般老颗粒用N1126

同步模式取消了,之前还用过O1027版本的,也是一次就成功。买的颗粒坏块极少,1351的发热较大,我换成了1153E,温度好多了,只是牺牲了少许性能。我刷的R0822看字母貌似是最新的固件,感觉4K 64线程写入居然比连续写入还高,有点假

谢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步模式取消了,之前还用过O1027版本的,也是一次就成功。买的颗粒坏块极少,1351的发热较大,我换成了 ...

其实也不用换成1153e,否认你这两颗闪存的性能也发挥不到最高。一般读取操作时温度也不高。只是长时间高负载写入才高

而且只要接了外壳,导热良好情况下使用就没问题

然后开启自动休眠,避免忘记拔U盘长时间变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也不用换成1153e,否认你这两颗闪存的性能也发挥不到最高。一般读取操作时温度也不高。只是长时间高 ...

我目前的电脑主板 老的h77 新点的b250,也都只有3.0接口,在windows to go使用过程中也没多大感觉,不追求所谓的极致性能了

网友(2020-11-02):
不知道能不能用,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