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史丹利的这个黄货值得买吗?算福利吗?

楼主(2019-03-16):
最近觉得手头缺个钻,就寻思搞个。正巧碰到史丹利搞活动,果断入手一套。高档转速1500应该不肉了吧?预售599,定金100抵200,前20名预定的同学尾款半价!也就是249元两电一充,我不是打广告,只是有活动想分享给坛友们!

网友A:
既然看上黄货了再加点银子看看得伟18V系列的电钻呀,那种黄货才是真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看上黄货了再加点银子看看得伟18V系列的电钻呀,那种黄货才是真黄货。 ...

高电压的用不到啊

网友:
造化肥的也开始做电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看上黄货了再加点银子看看得伟18V系列的电钻呀,那种黄货才是真黄货。 ...

别说了  ,一样的货色,德 伟还 不如史丹利,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说450到手 还是不错的,这个机子除了电池外,其它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了  ,一样的货色,德 伟还 不如史丹利,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说450到手 还是不错的,这个机子除 ...

不是450到手,是249两电一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450到手,是249两电一冲
听5楼的没错,
两电一充才249,肯定值。
这电池可能和得伟是通用的。

网友C:
做木工、钳工可用,电工可扔

网友:
价格不错啊,可以跟博士比较一下,抽个券也不贵。

网友:
挺划算 得萎被吹上天了

网友:
主要钻孔用这个  拧螺丝多的话还需要一把冲击批  不知道有没有活动?

网友:
斯坦利是低端,和国内品牌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这扭矩好像不够啊  按5楼坛友说的 难道标少了 电池买回来 出了换新吧

网友:
谢谢,我也下单了一个

网友D:
但好像不对劲啊,付了100定金,尾款要299,就是400块了.付尾款的时候要前20名吗?才能半价尾款,这样才是24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好像不对劲啊,付了100定金,尾款要299,就是400块了.付尾款的时候要前20名吗?才能半价尾款,这样才是24 ...

才2人预定,肯定半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2人预定,肯定半价呀

我现在22点12分去看,也是2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做木工、钳工可用,电工可扔

请教是何原因?电钻不应是最常用的工具么

网友:
这个跟得伟一模一样的,没买的赶紧去买吧,一年难得遇上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是何原因?电钻不应是最常用的工具么

这个电钻,对于电工来说,
用来打孔,没冲击力,没用。
用来上螺丝,看看它的电池、看看它的尺寸比12V的还占地方,电工整天爬上爬下,用它极度不方便。
所以这种样子的电钻,最常看到的木工(家具安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