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清理罗技Logicool G300 有线鼠标

楼主(2019-03-17):
用了好久了 今天闲来无事 拆开清理下

主角

正面

左侧 圈内为使用后的磨损

右侧圈内为使用后的磨损

近点看看 都磨平了

底部

线出来的位置并不是与鼠标平行的 而是微微翘起

从底部看更直观

参数

卸下脚贴

拆开

上壳

很脏

电路板和底壳

芯片

晶振

鼠标共有6个微动 其中左右键的微动寿命更长

线的排序

拆下罩子

型号

分离

圈内的地方很脏

电路板背面空空的

接着拆上壳
圈内的固定片

拆掉

这个导光柱拆下有点困难 要用上点力气

有个技巧

然后就可以拆出来了

拆掉后

圈内有四个卡扣 得撬开

撬开后这个就能拿下来了

圈内的东西要拆下

成功拆下

还有这个

这个圈里的也是

只有空壳了

哦 还有个滚轮

也拆下

然后 水洗~(电路板未水洗)

晾干中········
第二天

装回滚轮

这些小按键也全部装回

装回上盖

反面

装回导光柱(要大力出奇迹)

安装上固定片

底壳

把线放好

装上电路板

上电 能亮

装回去 上好螺丝

贴上脚贴

正面

又可以愉快的逛论坛啦~

网友:
鼠标中微动的寿命不是指微动在鼠标中的寿命的,‘

寿命长短只是外行这行讲的,目前我还没看到有关权威的检测报告的(包括厂家)。

网友:
 全三脚微动好评,修修补补用到老。

网友A:
那卷焊锡亮了。

网友:
咦?按键居然没掉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卷焊锡亮了。

本来就有维修佬这个牌子啊,怎么了?

网友:
欧姆龙微动,光电格栅滚轮,光学引擎还专门开了一副塑料件,遮光罩;大厂设计没得说。就是那个HC49的晶振太膈应人,有失罗技风范。

网友:
不知楼主的使用频率怎么样,欧姆龙微动(而且国产的)使用寿命都不长。

网友:
打理得很不错啊 洗干净了用起来不油腻

网友:
这种鼠标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一种,自从用上了它把微软联想的扔掉一边。

网友:
想问楼主你那滚轮会不会突然失灵或者是上下抖动啊,我MX518老这样

网友:
光栅式滚轮好评,欧姆龙白点好评!我的master 2s才用了几个月,好像就有点双击了?我晕死了都,改天拆开看看这个坑货用的什么微动。

网友:
看了一下我那个也磨损了,等我那个磨损完就补一块真皮在上面去

网友(2019-05-08):
罗技这么一个低端走量的鼠标,竟然被雷蛇拿去拉皮一下,出几个特别的颜色,就当成新款大卖。没有错,我说的就是锐蝮蛇。

网友(2020-07-05):
logicool还是第一次见,不是国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