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给海康威视 萤石C2S摄像头换广角镜头

楼主(2019-03-17):
这次拆的主角:C2S, 原装镜头好像是3.6mm的,看的范围太窄了,在马云家买了几个1.44mm,1.8mm,2.1mm广角镜头回来,都试了一下后,感觉1.8mm的比较满意,

先看看外观:

和以前的C2W来个合影

揭开标签,露出下面仅有的螺丝

拧掉螺丝,就可以撬开了

采用安霸A5S的芯片

next

楼主:
买回来的广角镜头,原装的好像是3.6mm的,换上买回的1.8mm镜头,比原来看的范围宽多了

拆的时候内存卡忘记取出来的,撬外壳的时候硬生生的给撬裂了,报废了

网友:
赶上前排,速来围观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这东西还有换镜头这种玩法啊

网友:
换前和换后对比一下嘛
CMOS灰有点多,也要清理

网友B:
谢谢分享。。。换成广角的,可以同时看到好多MM,创意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换成广角的,可以同时看到好多MM,创意不错。。。。。

看mm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微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mm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微距

这会好吓人的,一粒粉剌就象座山峰,你会怀疑人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会好吓人的,一粒粉剌就象座山峰,你会怀疑人生的。。。。。

本来还想拿去看mm菊花褶皱了,你这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有换镜头这种玩法啊

运动相机记录仪等大多数是M12镜头系统,最大能容下2分之1英寸感光片。好像过街天桥下大的是CS镜头接口,可以容下一英寸感光片。

网友:
海康的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还能这么玩!
改后动态侦测这类功能还是正常么?
牙膏还没到

网友:
镜头机械尺寸都通用的吗?

网友:
四周会变形吗?

网友:
换个长焦是不是可以看对面了

网友:
求镜头链接,用DS-2CD3410FD-IW的经过 ,结构差不多

网友:
这种广角的范围广

网友:
今天正好也偶得一个.但绑定了别人手机号,不知如何解绑?
现在可以本地查看视频.但无法远程.如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