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vf120(150)后面150代表了啥?翔能蓄电池

楼主(2019-03-1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图所示,请问翔能蓄电池型号6 evf 120(150),这块电池是120ah么?那么后面的150代表了何种意义,百度一番后无解,故来请教各位专家,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放电最大电流!

网友A:
难道我们用的不是一个百度?关键字第一页就有啊,直接进厂家页看参数就行啊,看来楼主没掌握搜索要领。

150应该是型号

网友:
括号内的数值应该指的是蓄电池的最大容量吧,或者是极限容量!!也可能是这个系列的最高电池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们用的不是一个百度?关键字第一页就有啊,直接进厂家页看参数就行啊,看来楼主没掌握搜索要领。

不,你不懂伸手党,伸手就可以的,为啥要自己搜、

网友:
最大电流120ah到150ah之间,如果虚标的话大概只有70到80ah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