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NS1081C主控读卡器打开u盘提示:请将磁盘插入"U盘"

楼主(2019-03-17):
飚王SSK SCRM331的NS1081C主控的读卡器,插了tf/sd卡然后插上电脑,打开u盘提示请将磁盘插入"U盘",后来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tf卡的第4脚没有3.3v电压,也测了检测插入tf/sd卡是否插入的线路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以下图片引用自 拆解飚王SSK SCRM331读卡器(主控NS1081C)

补充内容 (2019-3-18 16:02):
纠正一下,读卡器在插入电脑时tf卡的第4脚是有3.3V电压的,但是在没有数据读写时,是没有3.3V电压的。
更多详细过程请看我本帖所有的回复。

网友A:
插入磁,是什么鬼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磁,是什么鬼东西?

打错了。。
是 请将磁盘插入"U盘"

网友B:
升级下固件,重插一次试试

网友:
不知该说些什么,Flash厂家感到鸭梨山大

网友C:
抱歉!没好好看,工作电源》插入检测》NS1081C发出时钟》数据交换。既然没有vcc那就先把vcc修出来【应该有5v转3v供电的转换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下固件,重插一次试试

升级了,升级的固件被写入到了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下固件,重插一次试试

这是没插内存卡(内存卡没被写入固件的情况)

这是没插内存卡,进行更新时会提示没卡,不能更新。

这是插内存卡后,更新完固件的情况。

这是内存卡被写入固件了之后,再次尝试更新,也会同样提示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没好好看,工作电源》插入检测》NS1081C发出时钟》数据交换。既然没有vcc那就先把vcc修出来【应该有5 ...

没有示波管之类那么高级的设备,只有万用表 电烙铁和拆焊台风枪等等一些常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下固件,重插一次试试

我尝试过把读卡器旁边那个固件芯片拆下来,使用CH341A编程器备份了数据,然后把升级固件被写入到内存卡的固件数据,用WinHex 以打开磁盘方式读取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原始,我把内存卡全部使用十六进制数值“00”填充并保存,然后再去更新一次固件,再用WinHex 以打开磁盘方式读取数据,然后另存为固件。
使用CH341A编程器写回固件芯片,焊回到读卡器上,检查所有操作都没问题后,读卡器不插内存卡,然后插上电脑,然而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再试插入内存卡,再插上电脑依然没有反应,似乎说明固件不能用。
后来直接把固件芯片拆下来,用使用CH341A编程器擦除所有数据,再焊回到读卡器,在不插内存卡情况再去更新一次固件,结果更新失败。然后插入内存卡再更新固件成功了,但是固件数据被写入内存卡了,最后把固件芯片拆下来用CH341A编程器读取数据时,还是空白。。。。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D:
如果你自己量了少一路3V电压是不是应该考虑顺着电源跑线路,看看是不是硬件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自己量了少一路3V电压是不是应该考虑顺着电源跑线路,看看是不是硬件故障呢? ...

不是,你认真看完我所有的内容,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在更新固件的时候,插入内存卡更新固件的数据会被写入内存卡了,
如果内存卡没有工作电压,怎么可能写得了数据呢?
还有,读卡器自身的固件芯片,在不插内存卡情况是更新不了的,然而固件芯片也不是坏的,在CH341A编程器上也能读写数据呢,而且当把写入内存卡的固件数据使用CH341A编程器写回固件芯片,插上电脑后然而电脑没有任何反应,说明固件不能被正常运行。
但是内存卡插在读卡器上,并且更新了固件后,拔出读卡器再插回电脑,在NS1081_MPTool_1.4.6中一直会显示更新后的固件版本,启动显示的是“card”。而没插内存卡时显示的是出厂原本固件版本,启动显示的是“BootLoader”。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把读卡器旁边那个固件芯片拆下来,使用CH341A编程器备份了数据,然后把升级固件被写入到内存卡的 ...

在不?可以把eep得固件发给我一份吗?我的这个是空的。。。,646762997@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不?可以把eep得固件发给我一份吗?我的这个是空的。。。,,谢谢

eep固件?没看懂

网友E:
就是你用CH341A备份的1081旁边的那个8脚芯片的内容,我这个空白的,原始固件是-,正常应该是1.0.0.5.
你有备份的话,麻烦发我一份,谢谢。可以加我微信 BINGMED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你用CH341A备份的1081旁边的那个8脚芯片的内容,我这个空白的,原始固件是-,正常应该是1.0.0.5.
你 ...

这个是NS1081芯片内部就自带的BootLoader,就算不装固件芯片也会出现的,没识别出可能是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NS1081芯片内部就自带的BootLoader,就算不装固件芯片也会出现的,没识别出可能是坏了。 ...

我那个是1081A,你这个是C,都是读卡器主控,8脚芯片里面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是1081A,你这个是C,都是读卡器主控,8脚芯片里面应该一样

NS1081芯片内部就自带的BootLoader是不可能被修改的,正常情况下只要所有线路正常,就会自动启动芯片自身BootLoader,然后BootLoader会检查是否存在固件芯片,然后再读取固件芯片的代码。你检查一下电路板是否短路了,是否有元件已损坏,如果都没有,那很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2019-10-31):
引用 楼主:
NS1081芯片内部就自带的BootLoader是不可能被修改的,正常情况下只要所有线路正常,就会自动启动芯片自身 ...

1081a 1081c都是读卡器主控,带25系列存储器,而1081不带8脚芯片。我这个1081a 25存储器里面是空的没固件,估计厂家没写,你那个带8脚芯片,导出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检查TF卡侦测开关是否接触良好。平时断开,插入卡后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