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四位半表,同一档位测不同电压,有的读数准,有的误差很大

楼主(2019-03-17):
四位半的表,同一档位测量电压,测量不同值的电压, 精度误差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比如20V档,测量AD584基准的10V基准电压,调电位器把读数调成和基准电压标定值一样,再测7.5V,5V,2.5V就有较大误差了,有的偏高,有的偏低,大的误差都有0.01V了!
基准标定值:10.00,7.497,5.001,2.498
实际测量值:10.00,7.490,5.003,2.488
感觉这个误差没有规律呢?什么原因? 积分电容换过了!

网友A:
你的基准未必是真值,误差有规律还能叫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基准未必是真值,误差有规律还能叫误差。

其它三块表都能和基准对上,就这一块,四个数对上一个,其它都不对

网友:
哈哈,这个也是4位半啊,看着很山寨

网友:
胜利 优利德 华谊才是国内三个代表

网友B:
量程打到200mV档,只接红表笔,表笔与7129的34脚短路,看读数是多少,9990以下换积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程打到200mV档,只接红表笔,表笔与7129的34脚短路,看读数是多少,9990以下换积分电容 ...

换过积分电容了,还是只有9970

楼主:
自检基准电压读数9970-9980,9970的时候误差很大,9980的时候,就好很多,但还是有误差! 读数很难达到999X。  估计如果能让自检读数到达999X,效果就会好很多!积分电容已经换成了品质很好的了(网友更换UT61E积分电容时推荐的一个电容),甚至还尝试更换过基准电容和积分电阻都没有效果!最多也就自检读数9980  。万用表是杂牌的,是不是电路板整体性能品质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积分电容了,还是只有9970

你试试弄几颗贴片npo电容,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