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H58TFT1JFLBAEG 2246 开卡问题 有木有大神有参数

楼主(2019-03-17):
TH58TFT1JFLBAEG    ID的98, 3C, A5, 93, 7E, D1
有人用2246XT开过
有木有大神提供一下2246XT  或者EN的开卡参数

网友A:
2246EN随便开啊,,,,,,XT貌似固件在大神手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随便开啊,,,,,,XT貌似固件在大神手上吧。。。。

XT有板子  en还得用转接贴

网友B:
这料还买的到吗?我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料还买的到吗?我有需求

芯片?  我手头还有几颗

网友C:
1JFL是多大容量几CE的?

我觉得0JFL是不错的颗粒,性能杠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JFL是多大容量几CE的?

我觉得0JFL是不错的颗粒,性能杠杠的

单片256G,8CE颗粒。。。。感觉还是1EFL比这个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256G,8CE颗粒。。。。感觉还是1EFL比这个稳定

性能呢?哪个单颗粒写入最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性能呢?哪个单颗粒写入最强?

肯定是1JFL牛逼啊。。。。。但是15纳米的寿命真的怕怕的。。。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料还买的到吗?我有需求

芯片,我有一些全新的,Q9213877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1JFL牛逼啊。。。。。但是15纳米的寿命真的怕怕的。。。字数补丁

反正都是ECC飙升。19nm的没见过。

网友:
用TH58TFT0ddlba8h来开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