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小弟请教:下载的量产工具提示量产工具包部分档案损坏,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17):
大家好,我下载的量产工具压缩包解压后打开出现错误,提示“量产工具包部分档案损坏……”,这是什么原因?但是貌似还可以使用,哪位高手会去掉这种提示啊

网友A:
之前也碰到过下载的压缩包损坏的,根据下载页面的提示,右键复制链接到下载工具,再下载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碰到过下载的压缩包损坏的,根据下载页面的提示,右键复制链接到下载工具,再下载就成功了。

...

我这个不是压缩包损坏,压缩包是好的,就是里面的软件打开提示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压缩包损坏,压缩包是好的,就是里面的软件打开提示损坏。

你在哪下载的,换个地方下载同一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