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请问手机发拆机帖子,怎么没有m币奖励

楼主(2019-03-17):
请问手机发拆机帖子,怎么没有m币奖励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我手机发了两个都没有奖励,然后电脑发了一个就有奖励,看来要用电脑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我手机发了两个都没有奖励,然后电脑发了一个就有奖励,看来要用电脑发。 ...

我前面两个主题帖就是用手机发布的,查了一下看有奖励,跟你用电脑还是手机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