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华为悦盒EC6108V9拆解

楼主(2019-03-17):
『X拆解』华为悦盒EC6108V9拆解
废品站之旅收了一台电脑,顺便30元收的,现场试了包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3174&extra=

原先面上有恶心的胶,应该是女性黏的,用香蕉水大力擦过后发现腐蚀面板了,干脆用砂纸打磨了

四周接口还是挺多的

之前自己家配的悦盒,对比这台重多了,应该是散热下了功夫,这次的盒子,搜了拆机方法才下手的,热风枪把塑料吹出印子了

卸两颗螺丝就可以开盖,用料还是挺奢华的,难怪全新要180左右。

面盖简简单单

细节看全部

背面就简单了,也是底座

收拾完毕后随手拿过12V1A电源,整理一下先丢一边。

全文完。

网友:
散热器扣下来求赠送~

网友A:
先刷机破解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破解了再说

已经刷了当贝系统了。刷完才拆解的。8+1的配置。如果4+1那就不行了。

网友:
厉害了,我家里也有一个这个,用起还是挺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破解了再说

不太明白你们说刷成当贝好在哪里?这种原带的不是都可以免费看的吗?当贝就是自由点,然而很多还是要付费的,不是吗

网友:
香蕉水洗常见塑料,包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们说刷成当贝好在哪里?这种原带的不是都可以免费看的吗?当贝就是自由点,然而很多还是要付费 ...

自带的一些也是要付费,最好就是用手机播放软件,播放的同时可以投放到盒子上来播放,我就经常用爱奇艺投放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散热片好评。。。。。

网友:
貌似需要破解

网友:
现来个屏蔽罩就完美了

网友:
据说破解后很好用 !

网友(2019-06-12):
1+8g的反应还是不错的,我收了15台,

网友(2019-08-14):
这个是假的吧?

网友:
屏蔽罩是自己加上去的吗?我家电信送的没这玩意,拆了加了个高的。

网友(2019-09-15):
我的这个型号 现在越来越卡了 正常使用 就安装了5个APP

网友:
我家IPTV就这个,是linux系统,装不了软件,好在用了几年也不是很卡

网友:
楼主有破解包吗,求个包包

网友(2019-11-0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你好!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不过有一个六脚的芯片烧了,不知型号,位置如图所示!如果知道的可以告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