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联想M-U0025鼠标

楼主(2019-03-17):
别人的联想电脑鼠标,可能按键不好用了,可是他拆不开
螺丝钉难住了

他打开封印,傻眼了

联想的型号大概是这样子

请出神器

正好尺寸一致

这叫什么批头啊,梅花的?还是方块的?

打开看看

板子颜色不错

很简单的布局

竟然是罗技代工的啊

这是什么牌子?

芯片

背面

网友:
sw3求赠送~

楼主:
怎么,好吗?哈哈

网友:
我单位的台式电脑也是联想键鼠。

网友:
罗技代工的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代工厂家很重要啊

网友:
太简陋了,木牙膏咯

网友:
MU-0025这款罗技也给DELL代工过,内部电路和这款一样,外壳不一样,手感还可以。

网友:
凯华的微动。雷蛇好多都用这家生产的代替

网友:
谢谢分享。。。。。人奸同学,把批头扔过来,我帮你看看是梅花的还是方头的。。。。。

网友:
这鼠标当年存在感很高

网友(2019-09-21):
这样的鼠标滚轮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光电收发的元件坏了?

网友:
联想后期的鼠标一部分是罗技代工的 不像2000年以后的让罗技代工的 那时候才是好鼠标 虽然分辨率不怎么高 但真好用 就是那种下半部分是半透明的

网友:
批头是哪个啊T10、T8?我也有一个这鼠标没合适的螺丝刀打不开

网友:
用个小一字螺丝刀可以拧开。

网友(2022-01-18):
感谢楼主、
我是今天拆开一个没有线头的这种鼠标、
网上搜索看看是什么接口的、好自己DIY修复下~
就跑到这里来了、
一看是一模一样的~
可惜楼主也没把线头拍摄进来~

网友(2022-04-07):
罗技。牛逼啊

网友:
拆了拆联想M-U0025鼠标的右键,换到了我的罗技m100r上,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螺丝的联想没见过

网友:
台湾厂商原相PAW3516DK,分辨率为1000DPI,鼠标回报率为125MHz,凯华的微动。中规中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