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震惊”三星SLC闪存也有Tog-DDR?

楼主(2019-03-17):
“震惊”三星SLC闪存也有Tog-DDR?(我原本以为只有东芝才有土狗)(实物图等等上)

楼主:
感谢@老谢粑粑 ,能拍清一点了

网友:
三星 闪迪 东芝 现代(海力士)都是Toggle阵营的啊,支持toggle很正常,其中海力士还是二五仔,有onfi和toggle两个版本。。

网友A:
不过你这个读取速度真难看,我的镁光4CE 32G双贴虽然写入才120+,但是读取分分钟上30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个读取速度真难看,我的镁光4CE 32G双贴虽然写入才120+,但是读取分分钟上300了。。。。。 ...

估计他平台一般般,换个高一点的平台就上3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平台一般般,换个高一点的平台就上300了。

华硕B250 PLUS,i5-7500,台式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个读取速度真难看,我的镁光4CE 32G双贴虽然写入才120+,但是读取分分钟上300了。。。。。 ...

真假的?上个图长长见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假的?上个图长长见识

镁光152 32G MLCX2配IS903,精灵测试图是单贴数据,没测速印象是减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镁光152 32G MLCX2配IS903,精灵测试图是单贴数据,没测速印象是减半的

牛b,请教下,a4的903和a5的903这俩版本有区别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牛b,请教下,a4的903和a5的903这俩版本有区别嘛?

我感觉是没有量产之前好像都是显示A4。。。量产之后就变成A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没有量产之前好像都是显示A4。。。量产之后就变成A5了。。。

是这样的,其实银灿主控应该只参考最后一个字母 比如 IS917-D/E

网友:
楼主,给你一个闪存Toggle-DDR闪存的支持信息表

闪存厂商名称:        闪存型号:        CE信息:     Toggle-DDR Mode/Support:    903支持信息:  闪存生产工艺:【nm纳米】   闪存芯片【颗粒】ID:
Intel 英特尔       PF29F16B08LCMF3       1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8984643CA500
Intel 英特尔       PF29F32B08MCMF3       2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8984643CA500
Intel 英特尔       PF29F64B08NCMF3       4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8984643CA500
Intel 英特尔       PF29F32B08MCMF2       2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8984643CA500
Intel 英特尔       PF29F64B08NCMF2       4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8984643CA500
Intel 英特尔       PF29F01T08OCMF2       8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8984643CA500
Intel 英特尔       JS29F64G08ACMF1       1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88244BA984,8964444BA9
Intel 英特尔       JS29F64G08ACMF3       1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88244BA984,8964444BA9
Intel 英特尔       JS29F16B08CCMF1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88244BA984,8964444BA9
Intel 英特尔       JS29F16B08CCMF2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88244BA984
Intel 英特尔       JS29F32B08JCMF1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88244BA984,8964444BA9
Intel 英特尔       JS29F64G08AAMF1       1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644443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16B08CAMF1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88244BA984,8964444BA9
Intel 英特尔       JS29F32B08JAMF1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8988244BA984,8964444BA9
Intel 英特尔       JS29F64G08AAME1       1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8988044BA900,89882449A900,8988244B4600,8988044B4600,898824492800,8988244B2800,8988044B2800
Intel 英特尔       JS29F16B08CAME1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4600,8988044B4600,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32B08JAME1       4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4600,8988044B4600,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64G08ACME3       1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16B08CCME3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32B08JCME3       4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64G08ACME2       1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8A900,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16B08CCME2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8A900,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JS29F32B08JCME2       4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8A900,8988244BA900,89A825CBA900,89A806CBA9,8988243BA9
Intel 英特尔       PF29F64G08LCME1       1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16B16MCME1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32B16NCME1       4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64B08PCME1       8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88244B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64B08OCME1       4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A825CB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64B08QCME1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89C826CB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64G16MCNE1       2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8968202BA900,89682027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16B16NCNE1       4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8968202BA900,89682027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64G16MCNE2       2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8968202BA900,89682027A900
Intel 英特尔       PF29F16B16NCNE2       4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8968202BA900,89682027A9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BCAB      1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84643CA5FF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BEAB      1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84643CA500,2C846434A5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ECA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84643CA500,2C84643CA5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EEA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84643CA500,2C846434A5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KCA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A4E53CA500,2CA4E534A5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KEA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A4E53CA500,2CA4E534A5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MCA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84643CA500,2C846434A5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MEA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84643CA500,2C846434A5,2C84643CA500
Micron  美光       MT29F1T08CUCA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A4E53CA500,2CA4E534A5
Micron  美光       MT29F1T08CUEA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5A             2CA4E53CA500,2CA4E534A5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ABA       1            不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64643CA004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FABA      2            不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64444BA900,2C88244BA984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JABA      2            不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84C5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ABB       1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64444BA900,2C88244BA984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CBB       1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64444BA900,2C88244BA984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ECB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64444BA900,2C88244BA984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FAB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64444BA900,2C88244BA984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MCB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64444BA900,2C88244BA984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JAB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84C5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KCB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84C5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UCB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A             2C84C5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CDB       1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100,2C64643CA10C,2C64643CA505,2C6464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EDB       1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504,2C64643CA505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ECD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EED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KCD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KED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MCD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MED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6464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UCD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84E5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UED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4C             2C84E53CA504
Micron  美光       MT29F32G08CBADA       1            不支持                          支持            20nm /L83A             2C44444BA900,2C44444BA4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FADA       2            不支持                          支持            20nm /L83A             2C44444BA900,2C444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32G08CBADB       1              支持                          支持            20nm /L83A             2C444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FAD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3A             2C44444BA900,2C444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ECDB       2              支持                          支持            20nm /L83A             2C44444BA900,2C444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MCD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3A             2C44444BA900 2C444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UCDB      4              支持                          支持            20nm /L83A             2C64C5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AAA       1            不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6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EAAA      2            不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0,2C88244BA900,2C8824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FAAA      2            不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24CB4600,2C88044B4600,2C88044BA900,2C88244BA900,2C8824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JAAA      2            不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A805CB4600,2C88244BA900,2CA825CB8900,2C88244B2800,2CA825CB2800,2CA805CBA900,2CA825C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KAAA      2            不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A805CBA900,2CA825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MAAA      4            不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0,2C882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UAAA      4            不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A805CBA900,2CA825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AAB       1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0,2C882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FAAB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0,2C882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JAAB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AA800,2CA805CBA900,2C88044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CBCAB       1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0,2C88244BA900,2C8824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CECAB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0,2C88244BA900,2C8824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KCAB      2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A805CBA900,2CA825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CMCAB      4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88044BA900,2C88244BA900,2C8824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512G08CUCAB      4              支持                          支持            25nm /L74A             2CA805CBA900,2CA825CB8900
Micron  美光       MT29F32G08ABAAA       1            不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68002BA900,2C680027A900,2C68002B2800,2C6800272800,2C682027A900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AFAAA       2            不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680027A900,2C68002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AJAAA      2            不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8801A7A900,2C8801A728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AKAAA      2            不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8801A7A9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AMAAA      4            不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680027A900,2C68002BA900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AUAAA      4            不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8801A7A900
Micron  美光       MT29F32G08ABCAB       1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680027A900,2C68002BA9
Micron  美光       MT29F64G08AECAB       2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680027A900,2C68002BA9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AKCAB      2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8801A7A900
Micron  美光       MT29F128G08AMCAB      4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680027A900,2C68002BA9
Micron  美光       MT29F256G08AUCAB      4              支持                          支持            25nm /M73A             2C8801A7A900
Samsung 三星       K9GBGD8U0B            1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7947E64C4
Samsung 三星       K9LCGY8U1B            2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7947E64C4
Samsung 三星       K9HDGY8U5B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7947E64C4
Samsung 三星       K9PFGY8U7B            8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7947E64C4
Samsung 三星       K9GCGD8U0M            1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GCGD8S1M            1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A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LDGD8U1M            2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LDGY8S1M            2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A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LDGY8U1M            2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LDGY8S1M            2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A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HFGY8U5M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HFGY8S5M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A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PHGY8U5M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3AE57E7CC4
Samsung 三星       K9PHGY8S5M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1AE57E7CC4
Samsung 三星       K9PHGY8U7M            8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PHGY8S7M            8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AEA47E78C4
Samsung 三星       K9GCGD8U0A            1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A68C4,ECAEA47A68C4,ECDED57E68C4
Samsung 三星       K9GCGD8S0A            1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AEA47A68C4
Samsung 三星       K9LDGY8U1A            2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A68C4
Samsung 三星       K9LDGY8S1A            2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A68C4,ECAEA47A68C4
Samsung 三星       K9HFGY8U5A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DEA47A68C4
Samsung 三星       K9HFGY8S5A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AEA47A68C4
Samsung 三星       K9PHGY8U5A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3AE57A6CC4
Samsung 三星       K9PHGY8S5A            4              支持                          支持            21nm /MLC              EC1AE57A6CC4
Samsung 三星       K9GAG08U0F            1            不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594765443
Samsung 三星       K9GBG08U0A            1            不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794766443,ECD7947A5443,ECD794762800,ECD7947A2800,ECD7947E6444,ECD794765443
Samsung 三星       K9LCG08U1A            2            不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794766443,ECD794765443
Samsung 三星       K9HDG08U5A            4            不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794766443,ECD794765443,ECD7947A5443
Samsung 三星       K9LCG08U0A            1            不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E95766843,ECDED57A5843,ECDE95762800,ECDED57A2800,ECDED5765843
Samsung 三星       K9HDG08U1A            2            不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ED5765843,ECDED57A5843,ECDE95766843
Samsung 三星       K9PFG08U0A            1            不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ED57A5843,ECDE95766843
Samsung 三星       K9GBGD8U0A            1              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7947A64C3,ECD7947A54C3,ECD7947A2800
Samsung 三星       K9LCGD8U0A            1              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ED57A58C3
Samsung 三星       K9LCGY8U1A            2              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7947A54C3
Samsung 三星       K9HDGY8U5A            4              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7947A54C3
Samsung 三星       K9PFGY8U5A            4              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7947A54C3,ECDED57A58C3
Samsung 三星       K9PFGY8U7A            8              支持                          支持            27nm /MLC              ECDED57A58C3,ECD7947A54C3
Samsung 三星       K9LCGD8U1M            2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7147654C2
Samsung 三星       K9LCGD8S1M            2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7147654C2
Samsung 三星       K9HDGD8U5M            4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7147654C2
Samsung 三星       K9HDGD8S5M            4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7147654C2
Samsung 三星       K9PFGD8U7M            8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7147654C2
Samsung 三星       K9PFGD8S7M            8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7147654C2
Samsung 三星       K9PFGD8U5M            4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E557658C2
Samsung 三星       K9PFGD8S5M            4              支持                          支持            32nm /MLC              ECDE557658C2
SanDisk 闪迪       SDTNRGAMA-008G        1            不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50,45DE949376D0
SanDisk 闪迪       SDTNRGAMA-008GA       1            不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50
SanDisk 闪迪       SDTNRGAMA-008GM       1            不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50
SanDisk 闪迪       SDTNRGAMA-008GP       1              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50,45DE949376D0
SanDisk 闪迪       SDTNRGBMB-016G        2            不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50
SanDisk 闪迪       SDTNRGBMB-016GA       2            不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50
SanDisk 闪迪       SDTNRGBMB-016GP       2              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D0
SanDisk 闪迪       SDYNRGBRG-016GUL      2              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D0,45DE949376D8
SanDisk 闪迪       SDYNRGCRM-032GUL      4              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D0,45DE949376D8
SanDisk 闪迪       SDYNRGCRM-032GUF      4              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D8,45DE949376D0
SanDisk 闪迪       SDYNRGDRM-064GUF      4              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3A95937AD0,453A95937AD8,45DE949376D0
SanDisk 闪迪       SDZNQFAMA-008G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D7,45DE94937657,45DE94927257,45DE84937257
SanDisk 闪迪       SDZNQFBMG-016G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D7,45DE94937657,45DE94927257,45DE84937257
SanDisk 闪迪       SDZNQFCMM-032G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D7,45DE94937657,45DE94927257,45DE84937257
SanDisk 闪迪       SDTNQFAMA-008G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84937257,45DE94937657,45DE949376D7,45DE94927257,45D784937257
SanDisk 闪迪       SDTNQFBMG-016G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YNQFAMA-008G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YNQFBMG-016G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YNQFCMM-032G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AMA-008G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4C95937A57,454C95937A50,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AMA-008GA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AMA-008GM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AMA-008GP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BMB-016G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BMB-016GA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BMB-016GP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D7,45DE94937657
SanDisk 闪迪       SDTNQGCMB-032GP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A95937A57,453A95937AD7
SanDisk 闪迪       SDYNQGBRG-016GUL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D7,45DE94937657,45DE949376DF
SanDisk 闪迪       SDYNQGCRM-032GUF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F
SanDisk 闪迪       SDYNQGCRM-032GUL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D7,453A95937AD7,45DE94937657,45DE949376DF
SanDisk 闪迪       SDYNQGDRM-064GUF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A95937A57,453A95937ADF
SanDisk 闪迪       SDYNQGDRM-064GUL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A95937AD7,453A95937A57,454C95937A57,453A95937ADF
SanDisk 闪迪       SDTNQGBMG-016G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TNQGCMG-032G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A95937A57,453A95937AD7
SanDisk 闪迪       SDYNQGAMA-008G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YNQGBMG-016G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YNQGCMM-032G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DE94937657,45DE949376D7
SanDisk 闪迪       SDYNQGDMM-064G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A95937A57,453A95937AD7
SanDisk 闪迪       SDTNQFBMA-016G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A85937657,453AA5927657,453A95937657,454C95937657
SanDisk 闪迪       SDTNQFCMA-032G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CB6927A57,453CA6937A57
SanDisk 闪迪       SDZNQFDMM-064G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453A95937A57,453A95937AD7,453AA5927657,453A95937657
SanDisk 闪迪       SDTNPMAHEM-008G       1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DEA4827656,45DEA7827E56,45DEA48276D6
SanDisk 闪迪       SDTNPQAHEM-008G       1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DE94827656
SanDisk 闪迪       SDTNOQAHER-008G       1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DE94827656,45DE948276D6,45DE94822800
SanDisk 闪迪       SDZNPQBHER-016G       2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2D94827656
SanDisk 闪迪       SDZNPQCHER-032G       4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4D94827656
SanDisk 闪迪       SDZNPQDHER-064G       4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6D95827A56
SanDisk 闪迪       SDTNPQAHEM-008GP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DE94827656
SanDisk 闪迪       SDTNPQBHEM-016GT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DE94827656
SanDisk 闪迪       SDZNPQCHEM-032GT      4              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95968276D6
SanDisk 闪迪       SDZNPQBHER-016GT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DE948276D6,45D794327656
SanDisk 闪迪       SDZNPQCHER-032GT      4              支持                          支持            24nm /MLC              45DE948276D6,45DEA48276D6,45D794327656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DKTA00       1              支持                          支持           A19nm /MLC              98DE94937650,98DE949376D0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DKTAI0       1              支持                          支持           A19nm /MLC              98DE94937650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DKTA20       2              支持                          支持           A19nm /MLC              98DE94937650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DKTAK0       2              支持                          支持           A19nm /MLC              98DE94937650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DKTA20       2              支持                          支持           A19nm /MLC              983A95937A50,983A95937AD0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DKTAK0       2              支持                          支持           A19nm /MLC              983A95937A50
TOSHIBA 东芝       TC58TEG5DCJTA00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784937257,98D7849372D7
TOSHIBA 东芝       TC58TEG5DCJTAI0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784937257
TOSHIBA 东芝       TC58NVG6D2JTA00       1            不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A48276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2JBA4C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A48276D7,98DEA4827657,98DEA48276DF
TOSHIBA 东芝       TC58NVG6DCJTA00       1            不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98DEA4827657
TOSHIBA 东芝       TH58NVG7DCJTA20       2            不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
TOSHIBA 东芝       TH58NVG8DCJTA20       2            不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85937657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CJTA00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98DE849372D7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CJTAI0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CJTA2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98DE849372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CJTAK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CJTA2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85937657,98DE849372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CJTAK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859376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CJBA4C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D7
TOSHIBA 东芝       TC58NVG6DCJTA00       1            不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98DEA4827657
TOSHIBA 东芝       TH58NVG7DCJTA20       2            不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
TOSHIBA 东芝       TH58NVG8DCJTA20       2            不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85937657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DJTA00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94937657,98DE949376D7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DJTAI0       1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949376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DJTA2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94937657,98DE949376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CJTAK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849372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DJTA2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95937A57,98DE949376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DJTAK0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95937A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DJBA4C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949376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DJBAMC       2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949376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DJBA8C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949376D7,98DE94937657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DJBASC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DE949376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9DDJBA89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95937AD7
TOSHIBA 东芝       TH58TEG9DDJBAS9       4              支持                          支持            19nm /MLC              983A95937AD7
TOSHIBA 东芝       TC58NVG6D2GTA00       1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9482F456
TOSHIBA 东芝       TH58NVG7D2GTA20       2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94827656
TOSHIBA 东芝       TH58NVG8D2GTA20       2            不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3A95827A56
TOSHIBA 东芝       TH58TVG7D2GBA49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948276D6,98DEDE949482
TOSHIBA 东芝       TH58TVG8D2GBA8C       4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948276D6
TOSHIBA 东芝       TH58TVG9D2GBA89       4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3A95827AD6,983A3A959582
TOSHIBA 东芝       TC58NVG4D2HTA00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584327254
TOSHIBA 东芝       TC58TVG4D2HTA00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584327256
TOSHIBA 东芝       TC58TVG4D2HTAI0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584327256
TOSHIBA 东芝       TC58NVG5D2HTA00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794327656
TOSHIBA 东芝       TC58NVG6D2HTA00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56
TOSHIBA 东芝       TH58NVG7D2HTA20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56
TOSHIBA 东芝       TH58NVG8D2HTA20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3AA5827A56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2HTA00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D6,98DEA4827656
TOSHIBA 东芝       TC58TEG6D2HTAI0       1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56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2HTA20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56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2HTAK0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56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2HTA20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3AA5827A56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2HTAK0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3AA5827A56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2HBA4C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D6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2HBAMC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D6
TOSHIBA 东芝       TH58TEG8D2HBA8C       4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A48276D6
TOSHIBA 东芝       TH58TEG9D2HBA89       4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3AA5827AD6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BHBA4C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948376D6
TOSHIBA 东芝       TH58TEG7DBHBAMC       2              支持                          支持            24nm /MLC              98DE948376D6
Hynix 海力士       H27UCG8T2D            1            不支持                          支持            16nm /MLC              ADDE94974445
Hynix 海力士       H27QCG8T2D            1              支持                          支持            16nm /MLC              ADDE94974445
Hynix 海力士       H27UCG8T2E            1            不支持                          支持            16nm /MLC              ADDE14A7424A,ADDE94A74248
Hynix 海力士       H27UDG8U2E            1            不支持                          支持            16nm /MLC              AD3A95A74448
Hynix 海力士       H27UAG8T2C            1            不支持                          支持            20nm /MLC              ADD594DA74C4
Hynix 海力士       H27UBG8T2C            1            不支持                          支持            20nm /MLC              ADD794916044
Hynix 海力士       H27UCG8T2A            1            不支持                          支持            20nm /MLC              ADEE95DA78C3
Hynix 海力士       H27UCG8T2B            1              支持                          支持            20nm /MLC              ADDE94EB7444
Hynix 海力士       H27UBG8T2B            1            不支持                          支持            26nm /MLC              ADD794DA74C3,ADD794DA2800,ADE794DA74C3
Hynix 海力士       H27UCG8U5B            2            不支持                          支持            26nm /MLC              ADD794DA74C3
Hynix 海力士       H27UCG8T2M            1            不支持                          支持            26nm /MLC              ADDE94D20443,ADDE94D22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个读取速度真难看,我的镁光4CE 32G双贴虽然写入才120+,但是读取分分钟上300了。。。。。 ...

是不是需要重新量产开cach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重新量产开cache

我是OC调到最大,没开CACHE。。。好像开了更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OC调到最大,没开CACHE。。。好像开了更猛

开了就怕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OC调到最大,没开CACHE。。。好像开了更猛

透明壳子不瞎玩,卖家还有五年质保呢

网友(2024-11-04):
这盘不错,除了容量小一点以外,没啥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