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mm厚橡胶怎么规整手工剪出圆

楼主(2019-03-17):
  没有床 线切设备,要做一个不大的圈饼    手术刀切下来还变形的
除了翦大一圈  再手工漫磨到位,  还有什么法子

网友A:
用电热丝大法嘛,就是味道不好

网友:
找一段相同直径的金属管把头部磨出一圈刃,然后放在你要剪的橡胶上面用锤子砸。

网友B:
划线,美工刀一点一点切,用新刀片,费时间但是效果绝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划线,美工刀一点一点切,用新刀片,费时间但是效果绝对好

3, 5 MM 应当可以 15MM 切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热丝大法嘛,就是味道不好

愿闻其详。。。

楼主:
我自己想了个 相胶两边各夹一层三合板, 拿曲线锯 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想了个 相胶两边各夹一层三合板, 拿曲线锯 锯。。

凿子+铁锤

网友:
找一件直径相同的杯子,碗口或者其它圆形的东西盖在上面,然后你懂得的。。。。。
看错了,是15mm,不是1.5mm。这个有点厚啊。。。。。。电热丝切割吧。。。。。

网友:
圆规画个圈慢慢切

网友:
太厚了,用美工刀,先大致切个轮廓,然后修正。

网友:
用锯条锯实用,如果有电动的更好。

网友:
我觉的楼主需要个这  拉花锯,鉴于橡胶的材质的特殊性,手动工具这个是首选~

网友:
画好圈子,用剪刀剪。

网友:
用一个等大的圆做模板,电热丝应该更快捷,旁边放一个电风扇吸风。

网友:
画好线 钢锯锯个大概  然后木锉慢慢修 这两样工具都好找
买的话上面那种手动拉花锯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热丝大法嘛,就是味道不好

橡胶制品怎么能用电热丝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