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上的24C16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9-03-17):
显卡一般都有个bios,比较大的容量,有的显卡旁边还有一个24c16的存储器,只有2k的容量,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2019-04-24):
应该是显卡的BIOS,里面有显卡的基本信息,可以把老显卡信息更改成新显卡,这样鲁大师等软件就只能识别出假的显卡信息了

网友A:
24c16不是2k,是2mb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16不是2k,是2mb大小。

24c,不是25f
的确是2k的,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