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日立HCP-610X LCD投影出现竖条纹,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9-03-17):
本人的一台3LCD的投影在投墙的时候,发现出现了很多竖条纹,感觉像是蓝色出现了问题,求大家帮忙分析和解决。

黑背景,在有窗口的时候,可以看到在窗口两边和本身上有很明显的蓝色竖条纹,上面条纹色彩淡,但是也是有。

在红色背景,也是有这种条纹,我调了一下颜色,这个条纹本身还是蓝色的。

将投影放斜一点,可以看到边上出现了很明显的蓝色竖条纹。

绿背景时,边上的条纹也是蓝色的,只是拍的不明确。

白色背景的时候,蓝竖条纹比较清楚。

粉红背景的时候,也很明显。图像中也是有竖条纹的。

桌面背景时,这种条纹更加明显。

黑背景时也很明显。

在没有信号,蓝背景时,放大,这竖线也很明显。

从本站借用了一下@zjo007 大神拆卸这台投影的一些照片信息

在网上查询,说DLP投影,是有一个DMD接触不好问题,会导致竖条纹问题产生,但是这种LCD的没有DMD,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日立的Q300,出现红斑,还不知道怎么摘,整套液晶换又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日立的Q300,出现红斑,还不知道怎么摘,整套液晶换又有点贵 ...

出现红斑,点状的?一般都是灰尘或是镜片裂了!!!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B:
液晶屏那个排线橡皮擦下吧,不行液晶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红斑,点状的?一般都是灰尘或是镜片裂了!!!你可以检查一下。

擦开看过一下,没什么灰尘,镜片也是好的,刚开机是没有的,只是白色的字边上有一点,开几分钟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那个排线橡皮擦下吧,不行液晶片坏了

不一定行,一般刚开机只是白色的字边上有点红,开几分钟才出现大片红色斑点

网友:
应该还是接触不好的原因,不过如果出斑点的话很可能是液晶片组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那个排线橡皮擦下吧,不行液晶片坏了

今天把排线用橡皮擦擦了,但还是一样的问题!
很郁闷,找不到问题所在。
你说是液晶片的问题吧,我关机的时候,它弹出的确认关机提示,黑底白字,显示的又很正常,如果是液晶屏问题,这里应该也不会显示正常的吧。你说不是液晶片问题吧,三个排线也擦了,但还是老样子~!!!郁闷

网友C:
其中一个液晶片出问题了吧。可以试试单独只插一块液晶片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一个液晶片出问题了吧。可以试试单独只插一块液晶片看看效果。

唉,不知道怎么搞了,不熟悉这东西,都不晓得哪一块是液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