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了块带VFD显示的板子

楼主(2019-03-17):
捡了块带VFD显示的板子VFD显示器

4颗LM324

板子被弄断了电位器也不见了

IC

还有一些5551和5401的三极管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很久前拆个vcd啥啥的,就是vfd屏,心想别手滑掉地上,结果如约而至的滑了一下,不偏不倚的摔漏了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拆个vcd啥啥的,就是vfd屏,心想别手滑掉地上,结果如约而至的滑了一下,不偏不倚的摔漏了气 ...

我这里是孩子总好奇,拿在手里,总掉东西到地上,看来下次得在地上拆卸了

网友C:
VFD就是不好驱动

网友D:
这是功放机上用的板吧,好像在那儿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拆个vcd啥啥的,就是vfd屏,心想别手滑掉地上,结果如约而至的滑了一下,不偏不倚的摔漏了气 ...

咋那么不小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孩子总好奇,拿在手里,总掉东西到地上,看来下次得在地上拆卸了 ...

有孩子在地上拆也不一定安全孩子太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VFD就是不好驱动

反正我是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功放机上用的板吧,好像在那儿见过。

应该是早期的功放之类的东东上的

网友:
功放的,我前几天也捡了个,内脏拆出来了,外壳和烂机箱一起卖了6块钱
VFD要怎么玩呢,据说还要给个负电压才能亮

网友:
一定是功放机上的 不会错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把它折腾好,再组装一台高级功放。。。。。

网友:
我也喜欢vfd的显示

网友:
最近搞了几个功放拆机vdf屏,还是非常简单的。需要两组交流电压去26V和5.8V,再接上功放输出端就ok了。

网友(2020-07-11):
谢谢分享。 不过这类东西太多了,也没什么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