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小音箱怎么拆呀?找不到螺丝

楼主(2019-03-17):
是不是只能破坏性拆?想换个喇叭

网友:
、、网罩拆开睡觉去了

网友:
一般先拆前罩

网友:
楼上正解,解下胸罩便有惊喜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罩子拿掉

网友:
这种我拆过,前面板(亮黑的)和箱体(亚黑)的接缝处,拿裁纸刀划,然后拿东西慢慢翘开,里面是打了一圈热熔胶粘的。

网友:
网罩下一般有螺丝

网友:
抓下网罩,罗丝在网罩里。

网友:
这种装配方式的音箱估计不会有什么好品质!

网友:
很多螺丝在面罩里没错

网友:
肯定藏网罩下面啊

网友:
一字螺丝刀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前面板是用布绷着的就是胶水粘接的,但这塑料板的就应该有螺丝的,用大头钉弯个钩子把罩子拉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