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家里的楼宇监视器链接摄像头?

楼主(2019-03-17):
家里的楼宇监视器闲置,自己在楼道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如何连接达到实时监控?

网友:
摄像头是模拟的,直接改接头连接到AV视频输入口即可;
摄像头是数字的,必须安装网络监控录像机或电脑。

网友:
现在摄像头有俩种,数字和模拟,模拟的是AV信号,直接接有AV的电视或显示屏。数字的通过路由转换,手机观看

网友(2019-04-16):
必须安装网络监控录像机

网友:
找 旧款摄像头, 带视频输出的, 没网络接口的

网友(2020-01-04):
直接网络摄像头连接家里WIFI,手机直接看,不需要监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