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无线模块的 PCB 天线全是过孔

楼主(2019-03-17):
一般来说 2.4G 这种高频的天线是要避免过孔的,但是有些天线偏偏全是过孔,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网上找的:

这个是我以前拆的: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存在争议,2.4g倒f天线很多是双面加密集过孔,因为fr-4材质对电磁波有一定吸收,双面加过孔初衷为了增加辐射面积减小损耗,蛇形天线双面交叉的不太多见,高频过孔肯定分布参数肯定影响天线阻抗和性能,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这样做,只要仿真时把过孔的分布参数考虑进去统一设计应该还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有些山寨一味抄袭照搬模仿,根本不考虑板材材质 介电常数 厚度 净空大小为了模仿而模仿就还不如单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存在争议,2.4g倒f天线很多是双面加密集过孔,因为fr-4材质对电磁波有一定吸收,双面加过孔初 ...

都考虑到了就不回做山寨了吧

网友:
一直以为是节省成本。毕竟大厂的都是蛇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