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苹果原装数据线改线升级

楼主(2019-03-17):
给领导买的爱疯手机原装数据线断线了,拆了!
iPhone8用的E75头子,断了一根线重新剥线准备接上去的时候不小心把那薄薄4层板给弄断了

搞到几个C10B的头子给LP换个原装高级头,经过实测C10B的头子厉害在我的挨粪叉上最大可以达到13W(10%-78%全程10W左右非常稳定,可以比肩PD快充了)

网友A:
楼主你链接电脑看看能通讯吗?我记得接c10b是红绿白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链接电脑看看能通讯吗?我记得接c10b是红绿白黑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头子那怎么固定的,diy的线总是担心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链接电脑看看能通讯吗?我记得接c10b是红绿白黑

开什么玩笑你看看这不可以么,难道我一万多的挨粪叉可以用别的型号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了

我以前买了3个一个c10d一个c10b一个没拆,然后那个没拆的还能用,拆了的改线,没用几次,主板断了所以废了,楼主你这个要把头子做坚固点要不稍微用点力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子那怎么固定的,diy的线总是担心强度不够

红胶+热缩管,除了稍稍不好看点,牢固度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了3个一个c10d一个c10b一个没拆,然后那个没拆的还能用,拆了的改线,没用几次,主板断了所以废 ...

那是,你往里面打点红胶,等几天后红胶固化,想拆那得骂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你往里面打点红胶,等几天后红胶固化,想拆那得骂娘了

我没弄红胶,我直接用的胶水加3层热缩管,主要是我那个线有点粗,2米的线,比原装线正负的线粗三分之一,最后就是正负极的焊盘掰短了,应该是固定不牢固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弄红胶,我直接用的胶水加3层热缩管,主要是我那个线有点粗,2米的线,比原装线正负的线粗三分之一, ...

红胶绝对是好东西,有点像太极既软又韧还有硬度比热熔胶好几万倍,除了固化太慢(表干1个小时左右,完全固化需要1-10来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胶绝对是好东西,有点像太极既软又韧还有硬度比热熔胶好几万倍,除了固化太慢(表干1个小时左右,完全 ...

胶水叫什么,我回来也买个,

网友:
这个头不错, 红胶叫啥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叫什么,我回来也买个,

电子红胶,还有黄胶、白胶、蓝胶等,我都是日本品牌的,其它有韩国LG化工、瑞士西卡、美国道康宁等都非常好用,一整箱一整箱买的。
国产卡夫特,不过牛吹得太大,质量不稳定,价格又死贵
卡夫特的我买了10支现在还剩2支,价格15一支,味道很大注意通风,红胶型号是K-200R,黄胶是K-1688;LG是LG608

国产的总之不好用,我买过一箱卡夫特的AB铸工胶保质期没过A胶全部自己硬化(阴凉处保存的买来大概储存6个月吧,还没刺破就完全硬化全部报废),这样算来比用进口的贵太多了。
信越的RTV我开封3年多仍旧好用,LG的电子黄胶开封6年多依旧好用,进口的超过几倍保质期仍好用;卡夫特的红胶我过了年拆开一支还没完全用完瓶口几次固化都要用剪刀剪开,这才个把月就好几次了,而且帽盖自己裂了4-5条缝。

卡夫特15一支75g,开封使用时间1-8个月
LG化工28一支100ml,开封使用时间1-6年
你自己算算哪个更经济,买国产也算不上爱国,让卡夫特更壮大而已质量么越来越差了,价格越来越高了

网友C:
学习了  最近也在看胶 导电的 绝缘的 需要固化 对拉力有要求的,平时多学习积累,后面选择容易多了

网友D:
白胶,2、3年前摊上1块钱买过一支。现在都没用了2%

网友E:
那个ipad充电器的插头真亮

网友:
我最近用ipad头子给手机充电 也就1A以上 并没有上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ipad充电器的插头真亮

你说的是这个黑色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胶,2、3年前摊上1块钱买过一支。现在都没用了2%

你买的是那种704,天目什么的辣鸡吧
300多块买支信越保证改变你对胶的认识和国人是怎么坑自己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最近也在看胶 导电的 绝缘的 需要固化 对拉力有要求的,平时多学习积累,后面选择容易多了 ...

我这里有几百种各类胶,几百种各类胶带。
导电的大概有五六种,银浆、铜粉、纳米石墨等有胶有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