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黑盘查不到有大佬看看嘛

楼主(2019-03-17):
想改成903,现在这IS917写入只有45

楼主:
89A46432AA01000089A464

网友A:
DM的?翻车了?,什么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的?翻车了?,什么片子

电影院捡到的盘

网友B:
根据ID应该是英特尔的29F64B2AMCMG2

网友(2021-02-10):
引用 网友B:
根据ID应该是英特尔的29F64B2AMCMG2

如果是这个片子的话上903需要改电压为1.8V,不然不识别ID,开不了

网友:
英特尔l06b,2ce的黑片。不建议改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