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冰箱温控器能拆开维修吗?

楼主(2019-03-17):
故障:正常不起动,按急冻可以,冷冻打最高可以,
海尔大王子,两个温控器,冷冻冷藏各一,
温控器“K54”、“K61”,找不到原装配件,有替代品吗?

网友A:
连个图片都舍不得放。

网友B:
死马当做活马医,拆了再说。。。。。。

网友C:
肯定能拆啦,修不修得好就看坏成啥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图片都舍不得放。

心清不爽,昨天给了售后三十上门费,今天来电说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马当做活马医,拆了再说。。。。。。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拆啦,修不修得好就看坏成啥样子

你好啊,懂这个啊,刚刚准备好万用表,准备拆探温管时,发现冻住了,刚刚去霜,几大桶水下去,抹干后现在用风扇正在使劲吹,可能没怀!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各位,搞好了,一年半没除霜,探温头冻住了,现在正常开机。
家里那位逛街去了,我打电话每个温控200,两个400,晚上有钱收,嘿嘿!

网友D:
 两个温控探头各管一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各位,搞好了,一年半没除霜,探温头冻住了,现在正常开机。
家里那位逛街去了,我打电话每 ...

你赚领导的钱啊?

网友F:
不知道是机械式的还是电子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赚领导的钱啊?

售后来电说没配件,就不来了,建议买新冰箱完事;我是重找一家,合情合理,再说我被敲了多少年竹杠,当了多少年免费维修免费搬运,这次好歹扳回一票,以后思路要改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售后来电说没配件,就不来了,建议买新冰箱完事;我是重找一家,合情合理,再说我被敲了多少年竹杠, ...

对对,以后要经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温控探头各管一块。

少见呵,美版的,保温足15cm,当年买5000+房价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机械式的还是电子式的

机械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对,以后要经常坏

不可能,早期产品质量钢钢的,水果刀挂了挂管子,镀锡层下金黄金黄的。

网友H:
要是楼主老婆看到这帖,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楼主老婆看到这帖,估计......

文艺青年,东南西北分不清,去日本旅游差点走丢,我道是希望她能来拆机网看看,哈哈,下辈子都不可能。

双温冰箱,冷藏完全跟随冷冻,关闭冷冻整个冰箱不工作,单独冷藏是不可能的,冷冻不工作,冷藏调温完全不起作用,原来怀疑冷藏温控器坏了,原来如此。

网友I:
温控器不能单独维修,只能更换整个温控器,可以找修冰箱的多拿几种温控器试试那个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控器不能单独维修,只能更换整个温控器,可以找修冰箱的多拿几种温控器试试那个可以代用
...

尝试是否触点烧蚀,别的修不了的,冻着很多鱼,指示灯亮,不运转有点慌,拉开抽屉,发现整块冰把冷冻探头封住了,除霜后正常,观察一天,应该没问题了。
往上查过说明书,冷藏温控器打到尽,是不能启动压缩机的,而冷冻温控器就可以,哈哈,对双温双控了解不深。

冷冻是不能关闭的,封住探头等同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