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USB转网口,XP下搞不定了

楼主(2019-03-17):
是这样的,图便宜买了个USB转网卡口,没有驱动,心想用驱动大师与驱动精灵就可以了,回来后搞个一天没用得上,,,,
WIN7 X 64下可以正常使用,,,,,,
但XP下,插入,右下角弹出找到10/100 USB设备,需要安装驱动,,,
但在设备管理器那没有发现问号感叹号,,然后驱动大师与驱动精灵搜索也发现不了这个新设备,,,,自然也安装不了驱动。。

WIN732位没有试,

在WIN764,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 Realtek USB FE Family Controller,,,,我就按个搜索,都找不到XP的驱动,,,,

Realtek的官网好像也没有这个驱动

网友:
问卖家要驱动
实在不行就拆开外壳,根据芯片型号找驱动,这种转接器不会用最新款的芯片,老驱动应该不难找

网友:
拆开 看看芯片 照芯片下

楼主:
打开来看,是REALTEK 8152B,,解决问题了,

TMD,搜索完Realtek USB FE Family Controller都找不到驱动

网友:
可以根据ID自己修改一下驱动

网友:
win7有驱动看型号找x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来看,是REALTEK 8152B,,解决问题了,

TMD,搜索完Realtek USB FE Family Controller都找不到驱动 ...

你这么宽泛当然搜不到,有时一个系列或几个系列都显示为这个……

网友:
如果电脑能上网的话,下个360驱动,自动安装好

网友:
驱动大师与驱动精灵搞不好,一般用驱动人生能搞好。360和鲁大师是渣渣,无效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WISTRON的USB转网卡的很好用哦。不用驱动。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好多钱?

网友:
请问网速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