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及电池的相关测试帖

楼主(2019-03-17):
        前面发帖,给家里的一台电动车刚换的新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01)进行测试,当时从测试开始就拍了图的,因为是想发一个关于电动车充电的测试帖子的,但是意外地发生了短路的事,就先发了那个帖子。今天让我们来捋一捋,里面好多内容是亲身实践的,也遇到不少问题,把问题抛出来大神来科普下。
       前一阵子就听LP说,车子充一次电开不了多远了,我当时就想,应该是电池自然寿命到了吧,找个时间检测确认一下再把电池换了吧,但这个时间一时没找到,就又听LP说,某天充电时车鞍座很热,这才引起我的重视,难道是电池又充冒了,马上把充电中的充电器的电压测了一下(当时就想到可能又要发一个帖子了,所以很有心地拍了图),发现电压出奇的高,1000V档打满程: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马想到是不是这万用表抽风了,对,立马,立马测量一个好的标称68V的立马充电器:

可是电压是对的:

再测一个也是好的备用的标称48V凯骑充电器,电压也正常:

真相只有一个,别看那万用表旧的不成样了,可是测试是可信的,那只能是那个齐鲁万科“智能”充电器抽风了,把电池充冒了。(重要PS:后来详查了,充电器本身没问题,可能还是那个万用表的问题,另帖讲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57)把电池拆出来,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可是这个充电器本就是匹配48V电池充电的,怎么就会把48V电池充冒了呢?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还立马剁手了一个电动车测试仪(拆解帖另见)。正是因为要等这货,LP的要用车子,她等不了,擅自去实体店换了新电池,那价格,哦,我的小心脏。
        说正题。既然换了新电池,那就不急了,手头的测试材料还算全,干脆来个详细点的充电器及电池的测试帖(在车棚忙乎了一整天),先让参与测试的主角亮下相:
        一、五个充电器。 因为那台电动车用的48V电池,所以参与测试全是48V充电器,只是容量不一样,这是它们的合影:

从上至下分别是:12AH爱玛(拆修帖:相信科学——降妖捉怪修好一个爱玛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6581)、12AH凯骑(拆解一个“凯骑”电动车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4447)、20AH雅迪(三打“白骨精”——检修一个48V雅迪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0628)、20AH齐鲁万科(以诚待人当如是——拆一个“立马”电动车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3029)及12AH劲豪。这些充电器只有最后这个新买的(又是她买电池时被忽悠买的,唉,家里的充电器都可以摆展览了,可是她不信俺修的,哦,我的小心脏)没有发过帖子。
       测试前首先要确认充电器是好的。 因为只有那个雅迪充电器拿上家里修理了,在楼上有测试条件,所以只对这个充电器进行了较较详细的测试。
        这是用充电器测试仪及电池容量检测仪搭建的测试平台对充电器进行的测试。这是空载输出电压55V:

这是增加了万用表,电压一样,测试结果相互印证,有说明力:

下面是设置不同的放电电流,测试它的带载能力:
设定3.0A:

直接保护无输出,检测仪黑屏:

设定2.5A:

有输出了,而且电流波动很大,从最高2.95A到最低2.27A,说明这充电器是有脉冲充电效果的:

电池容量检测仪在这么大的放电流下,散热风扇启动了:

设定2.0A:

有脉动,但脉动幅度小了很多:

设定1.8A:

图片拍漏了,这已足够说明这充电器是正常的了吧?其他充电器就不一一展示测试了,想了解的,可以浏览的我的相关帖子。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个充冒了电池的齐鲁万科充电器在后来的检测中,居然没有问题。它是如何把电池充冒的?继续往下看。

二、两组电池
这是一组是报废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2137),上次发测试帖时充“满”电后就一直放在车棚没动过,看看还有多少电:

后两个还勉强能达到标称电压:

总电压:

串上测试仪再看,只是折腾了几下,电压就掉了这么多,电池肯定是报废了,但用来进行充电测试,正好可以对比出好坏电池的充电效果:

还有一组就是新换的6-DZF-12天能电池。详情看前面的测试帖。

三、充电测试,用控制变量法重点测试各种充电场景有无脉冲充电效果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以下很多是充电中的片断动图,几秒的动态图,可清楚地看出各种场景(不同充电器、不同电池)的充电电流基本稳定。

1、劲豪充电器
充新电池,12AH的,充电电流1.7A左右,符合充电器容量要求:

动图不容易看清,补两个静态图:
这是单独接充电器测试仪测的电流值:

这是串上万用表测试的,可见两个测量值相差不大,互相印证,这充电电流还是值得相信的:

这里电流值不是重点,因为是三段式充电,电流值是从开始充电的最大值慢慢减小,直到转灯停充时的最小电流的,重点是电流值没有脉冲变化。

2、爱玛充电器
也是12AH的,充旧电池的充电电流只有1A左右:

充新电池:

静态图:

3、凯骑充电器:

4、雅迪充电器
充旧电池:

充新电池,这是20AH的,所以充电电流大了许多,达2.9A:

静态图:

5、齐鲁万科充电器,
充旧电池:

充新电池。经过前面一系列测试,电池已充了一些电了,所以虽然这款充电器也是20AH的,电流已比前面那个雅迪的低了一些,但比那几个12AH的还是高出许多:

20AH的充电器用来充12AH的电池行不行?充电电流比12AH的大了许多,这应该就是把电池充冒的原因了。想起来了,这款充电器是邻居给的,我修好来备用的,实际没有用过,但是前几天,LP说电车续航能力下降了,我以为是充电器问题,没有多想,就叫她换了这个充电器来充,结果悲剧了。
        这是把电池装回车上时行最后的充电测试:

这是转灯后所测电流0.21A

充满电54.6V:

把测试结果列一图表列(有两个图片拍漏了没有数据,但不影响问题的说明):

是不是还想我做图表更直观?你也太懒了吧?花那么多心思编的帖,你只看个图表?
图表就不做了,贴一些充电器相关知识点图片吧:
如何判断充电器是否有脉冲功能:

还有更懒的,只想看结论,好,满足你,你也要满足我哦。
结论:1、充电器不管标榜是否有“智能”、脉冲等效果,在实际充电中并无脉冲变化,这与电池新旧、充电器品牌及充电器功率无关,也许是带载后电流变化变快,必须用示波器才能观测到?2、充电器并不是充电电压匹配即可,还要看充电电流(即功率),如果用功大的充电器充容量小的电池,也一样会把电池充涨。
3、电池的续航能力不能光看电压,还要看电池内阻,如果电池内阻大了,哪怕换高容量充电器,充电电流也充不起来,也就意味着电量充不起来。
4、以上一家之言,欢迎拍砖。
5、看帖只看结论的人不是好学的拆客。

网友A:
充电器没有定时,浮充时间太长,电瓶耗缺水,缺水高恒压不转灯,20AH充电器转灯电流500MA,给12AH电瓶浮充不死才怪。充电器必须得带定时的。电瓶不便宜。

网友B:
我有六七个,但没有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没有定时,浮充时间太长,电瓶耗缺水,缺水高恒压不转灯,20AH充电器转灯电流500MA,给12AH电瓶浮充不 ...

我有带定时器、电度表的充电站,可是俺家那位不喜欢用,我也以为那种智能充电器是转灯停充的,所以形同虚设。啊,我的小心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六七个,但没有电动车

皇上都是4个轮的吧?

网友C:
1000V档打满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论定时器重要性,用阻容降压加定时插座充了很久,没一点事!

网友E:
拍砖不敢,也不是好学的拆客。既然来了,就瞎说说个人看法,无根无据不权威,纯属闭门造车的经验,聊胜于无,欢迎楼主拍砖!
1. 充电器还真有脉冲、负脉冲类型,价格相对较高,理论上维护电池的作用肯定有。也许是性价比的原因,市场上没有普及开来,难得一见,倒是让普通三段式充电器钻了概念的空子,所以标称不能完全当真。
脉冲充电,资料介绍是一个输出周期里,由n个充电脉冲+1-2个无脉冲输出时段组成,白话就是充充+歇歇。主要设计目的,是周期内减少产热和额外插入散热时间,控制热损达到维护电池的目的。
负脉冲充电,资料介绍并不是充电器真的会择时输出负向脉冲,而是在1个输出周期里,n个正向脉冲后跟着1个瞬时输出短路(电池被瞬时短路放电,相当于输入负向脉冲的效果,故名),主要设计目的是提高电池的充电接受度,以期达到维护电池的目的。
我知道得很粗浅,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深究权威、细节的,你就得问坛里大神了!
你文中接容量测试仪,设定3A时观察到的电流跳变,应该是充电器输出电流超设计限值启动保护,打嗝式输出的结果。
2. 原则上对的,但应急可以用,冬天也能用,关键是电池不能失水。主要是大电流充电发热也大,电池易失水或过热导致结构变形,破坏了充电器的充电控制条件,这时过充、发热胀坏电池就是难免的了。通常,充电器出厂设定的转灯电流,大电流的500mA,12AH的300mA,转灯电流值设定得大,转灯的时间点就提前,仅就此项孤立来看,大电流充电器的过充风险是小于小电流充电器的,所以才有很多人为了防止过充,把12AH的充电器转灯电流改成了500mA。你LP新买的充电器图示转灯电流210mA,如果是刚转灯时的值,就需要考虑了。

网友F:
LZ辛苦了!
充电电流大点应该问题不大吧,也许是浮充发热导致的
电压超量程是不是测试问题

网友G:
谢谢分享。反动派骚版,把砖头没收了!我还是不明白这爆表的电压是哪里来的。。。。。其实脉冲充电,把低压滤波电容减小就行了。。。。

网友:
听说铅酸合适脉动充电,就是整流后直接接电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定时器重要性,用阻容降压加定时插座充了很久,没一点事!

阻容降压?你的意思是你不是用专门的电动车充电器的喽?你牛。发个帖子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V档打满程,是什么问题?

我也想知道,这1000伏能达到满量程是怎么回事。可能还有后续,请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辛苦了!
充电电流大点应该问题不大吧,也许是浮充发热导致的
电压超量程是不是测试问题 ...

不是测试问题,可能还是万用表问题,下个帖子见。

网友:
专业分析,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反动派骚版,把砖头没收了!我还是不明白这爆表的电压是哪里来的。。。。。其实脉冲充电,把低压 ...

那个爆表电压有点眉目了,另帖讲述。就是温总这种好学的精神引我去探索的,我喜欢……你是说把滤波电容减小,减弱的它的滤波平滑作用,就能简单的实现脉冲充电?脑洞大开啊。难怪很多简易铅酸电池充电器电压匹配很不精准,甚至就是阻容降压,而且杂波很多,以前我以为是廉价使然,原来这样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拍砖不敢,也不是好学的拆客。既然来了,就瞎说说个人看法,无根无据不权威,纯属闭门造车的经验,聊胜于 ...

说的有道理,20AH的充电器冲12AH的充电电流大,转折电流也大。12AH的会充不满电,但是对电池来说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反过来用12AH的充电器充20AH的因为充电电流小,转折电流小,会一直充不满,也不会转为浮充电,这样对电池是要命的。

网友:
愚以为,不应单纯看充电器,也得看电池。电动车的电池注定就是频繁充放电使用的,损耗要较UPS,直流屏这样的场合大得多
再加上电压高,电池串联数量也多,所以,很容易造成电池不均衡,出现落后电池,但是充电器并不知道有落后电池,该怎么充电就怎么充电
很快就把整组电池都带坏了

网友:
我去,太专业了,没看太懂,好吧,我再重新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