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纯正弦波逆变器 大家鉴定下

楼主(2019-03-17):
咸鱼120元购得 拿来放车上给手机充电 笔记本 打印机  剃须刀充电
卖家说是纯正弦波才购买
自己又不懂 ,特发帖求教大家

网友:
带一下风扇,能正常运转无噪声问题不大,能运转噪声大就不是

网友:
功率小了点,只能带小电器

楼主:
插点烟器上用 功率大了点烟器也受不了

网友:
好像除了用220V交流电机的电器,其他的不是正弦波也能用,直流220V都可以用。

网友A:
应该属于修正正弦波逆变器,好于方波,但不是纯正正弦波。

网友:
PURE SINE WAVE 纯正弦波

应该是的,图1左上部那块竖立的小板,就是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属于修正正弦波逆变器,好于方波,但不是纯正正弦波。

啊。。。。肯定纯正弦啊,最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看输出有没有lc滤波,一个磁环电感加一个大cbb~

网友:
很可能是纯正弦波,一个电感是boost升压,一个电感是SPWM滤波,但是我不排除方波的修正电感做到那么大去骗人的可能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除了电动机类的电器,其它不需要正弦波……
有内置开关电源的给直流电就能工作~~

网友:
上示波器测试下,看波形如何。

网友:
楼主再买台示波器吧  哈哈

网友(2020-06-01):
看不清后级驱动板,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纯正玄波。。。

网友:
正弦波,而且还基本足功率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