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扫描仪上拆下的电机,第一次见到

楼主(2019-03-17):
90年代古董扫描仪上拆下的电机,以为是直流无刷电机,拆开一看,却是这样的,第一次见到这种结构的小型电机。

电机轴比同样大小的电机轴要粗。

一共5根线

拆开后,黄铜材质的转子

参数

红色的是线圈,可惜再拆不开,看不见里面的结构。试了一下,里面没有永磁体,难道是交流电机(类似于交流电扇的电机)?但铭牌上写着DC12V,里面会不会有一块电路板,把直流变成交流,再驱动转子?

网友:
转子上有环形一体的永磁体,

网友:
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步进电机啦,环形永磁体上应该有好几对磁极。

网友:
说实话,这电机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楼主:
楼上几位朋友都说对了,这还真是一个步进电机,黄铜转子外黑色圆环就是永磁体,只是磁性较弱。

典型交流步进电机,跟电风扇上的摇头电机结构很相似。

两组线圈,估计是用来正转和反转吧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的一种,两个线圈对应两组爪子互相交错叠在一起

网友:
步进电机,双线圈,前时期拆过一个,六线的。

网友:
是步进,应该通交流也会转,一个线圈接交流,如同罩极电机!

网友:
这个叫步进电机,可以控制一定的角度,很好玩的

网友A:
步进电机结构和光驱软驱上的小步进电机一样

网友:
前两天也从打印机上拆了一个 步进电机,暂时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朋友都说对了,这还真是一个步进电机,黄铜转子外黑色圆环就是永磁体,只是磁性较弱。
典型交流步 ...

永磁步进电机,没电的时候有自锁现象。有一种大型步进电机硅钢凸起设计,无需永磁体,没电的时候主轴可随意手转。

网友:
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最简单的一种了,看转子结构,步进角应该不小,属于普通步进电机,不是精密步进电机,这种电机一般用来控制走纸速度或扫描杆,配合丝杠使用

网友:
以前放卡带的随身听上经常见到,后来的CD机和光驱上也有,不过个头好像比随身听的要小一些

网友:
我有二个,怎么接电才能让它转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结构和光驱软驱上的小步进电机一样

是的,以前拆过好多光驱软驱里面的小步进电机就是双线圈的,就是不知道怎样让它转起来。

网友:
一组线圈通交流就可以转起来

网友(2021-03-26):
见识了,就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2025-05-09):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机?